[另类] 高压锅+紫铜管能做成热水交换器吗?

楼主(2019-11-23):
见到亲戚家有个热交换器,在供热公司开栓后自来水就变的不冰手了,就要去双11促销那里买一个,结果4、5百到几千元的价钱把我吓的收了手~准备用这些钱买几十年烧小厨宝的电费来解决用水问题了;这两天旧物堆里翻出了22厘米高压锅和10多米8毫米直径的紫铜管,高压锅是当年赶时髦20多元买的,煮了几次牛肉就闲在那,那些铜管是盘冰箱蒸发器剩下的,现在就想把铜管盘进高压锅里,做成热交换器,各位大佬认为咋样?

网友A:
想法不错,8毫米有点细

网友B:
想法还是不错的,就是这么大一点高压锅,能盘多少铜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8毫米有点细

也是哈,那个暖气管是1620的铝塑管,算起来截面积有200来平方毫米,8毫米直径铜管截面积只50来平方毫米,那得3~4根才能保证不增加水流阻力,看来也挺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还是不错的,就是这么大一点高压锅,能盘多少铜管?

高压锅的体积比起千把元的那个饭盒大小热交换器还是比较大了,但是真的盘不了多少铜管,肯定跟商品热交换器比不了。

网友:
试试看。。。。。实践出真知。。。。。

网友:
我是直接做了个水槽,在卫生间从下面把暖气片泡里面,可以装4桶水,我暖气片不在地上离地800毫米左右,正好水槽上装个水龙头,冬天用来洗手和洗澡不错做交换器对气密要求高,万一漏了麻烦,我这个零风险

网友C:
提供个想法,没实践过,可不可以用铜管直接做个换热器,比如说两根或多根合适管径的铜管用铜焊焊在一起或盘成蚊香形状后用铜焊焊在一起,这样一进一出不就可以换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供个想法,没实践过,可不可以用铜管直接做个换热器,比如说两根或多根合适管径的铜管用铜焊焊在一起或盘成 ...

工厂的热水器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