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优利德 直流稳压电源 UTP3315TFL-II 拆解

楼主(2019-11-23):
这个线性电源,做的比较小巧,看了本坛拆解的一代产品,觉得还不错,就买了二代产品。整体做工还不错,说明优利德还是有进步的,当然细节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单从工艺角度,有很多地方都不符合设计准则的。还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风扇太响了,上电就运行,起码也用个温度开关啊,空载的时候就不需要转了。总体评价还不错,比安什么信,兆什么信强多了。下面直接上图,就不废话了,手机编辑不太方便。

本次拆解工具比较简单,一个破螺丝刀,买家具送的,一个小扳手,修自行车很好用。

网友:
马马虎虎吧,那么小的散热满载时间长了肯定不行。

网友:
我感觉不比我这款安泰信15V 3A的做工强。

网友:
我发的就是这款。

网友:
最大的特点就是显示屏够大,适合我等老眼昏花的人士使用。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网友:
做工不错,板子是玻纤的,不像其他是纸基的

网友:
谢谢分享。。。。螺丝刀跟我的一样,但电源比我的好多了。。。。。。。哈哈。。。。。

网友:
弱弱的问下,这电源多少钱?

网友:
散热片够大,变压器质量够好,3A的电流,风扇都可以省略。向这么小的散热片,风扇有没有温控,基本都要转的,不转的时间很少。还有那变压器,你不接负载,断开风扇开2个小时,看看变压器的温升。所以他的风扇一定得转。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那个散热片那么小气,,,

网友:
好东西,螺丝刀差了,用来拆这个太可惜了。

网友:
不错,入家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一个正规的可调电源,都是买了调压板自己组装的,精度还真没有测试过,使用要求不高。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不错,表示只能买得起故障二手机自己修好用。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768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0096

我觉得还是纯被动散热的电源好我这俩也用好久,还是买的二手的

网友(2020-01-08):
不值当,这种做工用料太差了

网友:
做工不如taiwan固纬

网友:
不错的电源,散热片再大一些,风扇有温控、静音就好了。

网友:
不错的电源,散热片再大些、风扇静音受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