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不一样的兆信RXN-305D电源

楼主(2019-11-23):
  这个电源是前天20大洋来自一个废品站,试机电压从8V慢慢跳变下降到5V,在5V左右跳变,在板量旋转电位器,阻值没有变化,下面来个简单的拆机图片。等电位器到了再看看是哪里的原因。

还有谁是这样的电源吗?

网友:
换个精密多圈的电位器看看

网友:
居然用开关电源。真是开了眼界

楼主:
等电位器到了再查有没有别的问题

网友:
只用接插件 能出 30伏5安吗?

网友:
开关电源的可调电源,我的是变压器线性可调

网友:
谢谢分享。开关电源的,效率高,就是波纹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