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准备点焊拆机18650电池,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9-11-23):
拆机的打磨电池,电池电压已经放到3.0v了,还要注意些什么呢?点焊机功率不大,只能点焊0.15的镀镍

网友:
最好,拿出一节来,做点焊测试,找到最合适的点焊参数,避免点焊中因电流过大,击穿电芯,注意测试时正极向下

楼主:
准备做三串六并的电池组

网友:
上架子,正极贴青稞加强隔离,防止短路

网友:
注意不要把电池钢壳点漏,会危险,先用无电废电池点焊,调好时间和电流再进行点焊

网友:
点焊笔按轻点,别把点焊针按弯了.......

网友:
直接干,18650安全得很

网友:
我和你有同样的想法 。等待回答

网友:
1电池先分容,容量一样才能焊接一起。
2固定好电池架再点。
3防止短路

网友:
拆机的要确保漏电的不要用,

网友:
这里边,涉及的细节比较多,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