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捡了俩服务器,双CPU双4G的内存,安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9-11-23):
朋友淘汰的旧服务器,双CPU双4G的内存。两个硬盘。开机能点亮,但是进不了系统。用u大师重新装系统能进入。但是安装不了,发现不了硬盘。硬盘灯闪也有温度。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纯铜的散热器个头不大,居然有520克。

网友A:
手头有硬盘了换个试试。

网友:
超微的服务器主板,除了耗电大,当普通电脑挺好。

网友B:
SAS硬盘,阵列用的。普通pe没有阵列卡驱动,自然没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硬盘了换个试试。

这个能用普通的硬盘吗?在网上查了查资料,内存硬盘都和家用的不一样。我都想把电源拆下来,其余的卖了废品。

网友:
可以安装 2008R2试试

网友:
可能有阵列,现在不需要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S硬盘,阵列用的。普通pe没有阵列卡驱动,自然没认盘。

那我去掉原来的两块硬盘.换上一块普通的硬盘能行吗?

网友:
先做阵列再装系统,普通的SATA硬盘插上去看认不认,SAS说是向下兼容的,但有些无法认出来

网友:
硬盘不对,没阵列.只是硬盘不对 BIOS设置一下,换换SATA接口

网友:
用win10的安装盘...sas控制器基本都能识别

网友:
两块硬盘 应该之前做成了阵列1 看是不是有阵列卡 看能不能直接接数据线到主板上 十几年不干服务器了 都忘了

网友:
服务器都有阵列卡,要先驱动才可以做系统,一般做RAID1两个硬盘数据一样,互为备份,自己玩可以做RAID0,速度快

楼主:
把我另一个主机的sata硬盘拆下来安上,居然能直接进入系统了。

网友:
scsi硬盘,需要单独加载驱动

楼主:
这个配置家用行吗?

网友:
用原盘WIN7试试看,不要用克隆版!

楼主:
配置产品。本文介绍了使用X8DTL-3主板安装RHEL系统时,应如何加载SAS驱动。否则将无法识别硬盘。 超微X8DTL-3是一款自带LSI 1068E SAS芯片的服务器主板,属于目前服务器主板的主流配置产品。本文介绍了使用X8DTL-3主板安装RHEL系统时,应如何加载SAS驱动。否则将无法识别硬盘。">配置产品。本文介绍了使用X8DTL-3主板安装RHEL系统时,应如何加载SAS驱动。否则将无法识别硬盘。 超微X8DTL-3是一款自带LSI 1068E SAS芯片的服务器主板,属于目前服务器主板的主流配置产品。本文介绍了使用X8DTL-3主板安装RHEL系统?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