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PD协议诱骗ic芯片DIY一个PD诱骗器,给我的无线充供电

楼主(2019-11-23):
最近买了个iPhone11 PRO,配的是18W快充适配器。平时喜欢用立式的无线充电器,一边充电还能看消息,感觉挺方便的,所以用苹果的18W充电器插在我的无线充电器上,突然发现我的无线充只有5W在充电,手机也没发热。百度了一下,说是这个适配器是PD协议的,原本无线充电电路只支持QC协议,现在需要加个PD协议的芯片。作为一个电子爱好者,这难不倒我,马上DIY。
先炫一下我的立式无线充电器。

先在淘宝买几个PD芯片回来,注意要买PD受电端协议芯片,不要买供电端的。

这是做好的PD诱骗器

背面图

这是网上下载的原理图,电路挺简单的,很快就搞定了:

又买了个无线充电测试器,没加PD诱骗之前先来测试一下果然只有5V,用的是苹果那个18W充电器:

接着把诱骗器加上再测试一下,发现已经成功出9V了:

大功告成,以后我的无线充电器又可以再战一年了。

网友:
如果PD+QC的话就更好了

楼主:
后续再搞一个PD+QC+AFC的诱骗器

网友:
什么芯片?ip2721?

网友A:
得无线充电模块支持快充才行吧   我手头有个5W的无线充电底座  有个18w快充头   估计电压太高会把无线充电座搞废

网友:
好吧我用电压源调到9V没事  破坏性测试

网友:
OPPO闪充怎么骗?

网友:
LZ的诱骗芯片是在哪买的?我找遍某宝也没找到

网友:
楼主是来宣传这个芯片的吧?各个网站都有楼主的发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得无线充电模块支持快充才行吧   我手头有个5W的无线充电底座  有个18w快充头   估计电压太高会把无线充电 ...

我也是这样想的,无线充电器不是简单的增加电压来达到吧?手机电池电压升高的信息,如何反馈给无线充电器,静等实验。快充的本质是电池电量低,大电流冲,电池电压升高,充电器电压降低,电流减少

网友:
不久前,科技新闻报道说:苹果13.X开始,非官方无线冲,被限制了,无法实现快充,不知道楼主,你这能突破吗?

网友:
应该是宣传的,这几块板子看着就是特意做的,业余爱好者打样不会是这个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想的,无线充电器不是简单的增加电压来达到吧?手机电池电压升高的信息,如何反馈给无线充电器 ...

经过测试,我试过了我的那个原本5V的无线充电座对我的苹果11充电  电压输入5V时电流为1.34A,手机电量冲的很慢  大概几分钟百分之1, 之后我把输入电压调节到9V,输入电流变小了,只剩下600多毫安,充电速度更慢。   电压大电流小

网友:
这种做法符合PD规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测试,我试过了我的那个原本5V的无线充电座对我的苹果11充电  电压输入5V时电流为1.34A,手机电量冲 ...

所以,作者制作了一个PD诱骗器,意思好像是无线输出增加,PD也增加

感觉,作者想分享造福大家,应该公开电路图,让大家从原理了解

你的看法呢?

网友:
这个芯片能不能诱骗出20V?PD最高支持100W的

网友:
某宝宝搜到了同款,其实如果东西好用,推广也没啥问题,就烦这种扔个图剩下自己猜的,你放个手册也好啊

网友:
折应该不叫诱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