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蜗牛星际 主板

楼主(2019-11-23):
经不住诱惑,也入了蜗牛星际。B款双网口的。于是开始了折腾之路,电源换了,风扇换了,改千兆网口。一步一步的来,现在是改千兆网口,买来0402电阻33Ω的,运费比东西还贵。前面罩的接线顺序忘记拍下来了,不知如何接线了。
上面观

接口:双usb,HDMI,VGA,网口,网口,双usb,耳机插口

焊接的电阻,太小,太考验眼力了

ssd,杂牌子的,16G

杂牌内存4G

这里还有俩IC

这里有4个硬盘接口

主板中间还有俩usb

插针公头

背面啥都没有

。。。。。。。。。。。。。。。。。。。

谁有前面板的接线图啊?

网友A:
同款啊,我买的是导电银漆涂上去的,一样也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啊,我买的是导电银漆涂上去的,一样也很稳定

能拍一下主板的接线吗?我的不知道如何插了

网友B:
拆开自己的台式机 看下就可以直到怎么接线了 或者百度大法

网友C:
蜗牛最低开车到180.现在已经飞天了没法玩了

网友D:
这个和普通软路由主板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自己的台式机 看下就可以直到怎么接线了 或者百度大法

台式机主板的插针旁边都有标识,这个完全没标。怕插错,烧了。百度不到才来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普通软路由主板有啥区别?

没啥区别。就是用料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蜗牛最低开车到180.现在已经飞天了没法玩了

就是,太坑了

网友:
这玩意啥U的?

网友:
跟普通主板一样,红色的HDD LED绿色PWR LED蓝色RESET,黑色PWR,插错也不会坏主板,只是功能不生效,或者LED不亮而已。LED有正负,开关没有

网友:
蜗牛是J1900的U。

楼主:
是j1900的iCPU。1.9G 4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式机主板的插针旁边都有标识,这个完全没标。怕插错,烧了。百度不到才来问的 ...

不会烧的。放心。其实最简单就是拿螺丝刀点。只要找到开关线,其他顺序就出来了。 想起我还有一台闲置的B双口的。

网友:
插上电源万用表量下那根针是5伏或者是3.3.那根就是开机针,藐视黑色那组应该是

网友E:
直接烙铁短接变千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烙铁短接变千兆

据MM说,容易丢包

网友F:
D单280入手,今天400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D单280入手,今天400出了。

有挣不了很多钱,怎么'不自己留着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蜗牛最低开车到180.现在已经飞天了没法玩了

199上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