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升级固件失败,请指教

楼主(2019-11-23):
电脑识别出PS3111但是容量变20M,软件识别成SBRM02.0,刷固件失败,请问这么搞?FLASH的型号查不到啊不知道是什么,看不清好像是TT586514RAR K1622 DP0932687

用ID软件提示以下

打开解锁软件提示以下

然后识别不出来

生成固件时我应该点哪个.bat?

随便点一个,然后生成的fw.exe运行不了

网友:
可以看我的帖子,搞过一次

网友A:
固件不匹配 要自己生成匹配的固件

网友B:
看一下id,然后重新解锁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不匹配 要自己生成匹配的固件

怎么看哪个固件适合我啊?我按教程生成的fw.exe提示我的系统不可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id,然后重新解锁刷一下

看了ID才解锁?我直接点那个解锁软件提示can't detect any sata device!!什么意思啊请问

网友C:
第一:原目录的FW.bin需要删除

第三:用BAT文件生成,不能直接执行FW.EXE

注意:FW对应不同颗粒,东芝、镁光,海力士都不同的

网友:
实在不行就找有治具的人直接帮你开卡就可以了,只要颗粒没坏都可以重新开

不过PS3111老是出某个颗粒的坏块过多的问题(实际未必是真有问题),你重新刷固件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原目录的FW.bin需要删除

谢谢回复,里面只有两个.bat啊(micron+toshiba),我那闪存是TH的,没有这个BAT,怎么办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里面只有两个.bat啊(micron+toshiba),我那闪存是TH的,没有这个BAT,怎么办啊 ...

你的是东芝颗粒,就用东芝的批处理就可以了啊.............A

关键是固件选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里面只有两个.bat啊(micron+toshiba),我那闪存是TH的,没有这个BAT,怎么办啊 ...

1znm TLC对应11.x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东芝颗粒,就用东芝的批处理就可以了啊.............A

关键是固件选对了

你好我更新帖子了,FLASH好像是TT开头不是TH,好像是TT586514RAR K1622 DP0932687有点模糊,请问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znm TLC对应11.x的固件

你好我更新帖子了,FLASH好像是TT开头的有点模糊,TT586514RAR K1622 DP0932687大概是这样,我应该刷哪个啊?

网友C:
TC58TEG7THL,是15nm的东芝TLC颗粒,用1x.x开头的固件(例如SBFM11.2)配合0.45版本来生成

没什么好折腾的,修复不了就拆颗粒,没什么好心疼的。这个SSD性能非常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TC58TEG7THL,是15nm的东芝TLC颗粒,用1x.x开头的固件(例如SBFM11.2)配合0.45版本来生成

没什么好折腾的 ...

嗯嗯,就是想能搞好买个转SATA拿来用旧电脑上的。0.45版本是的是哪个软件的0.45版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C58TEG7THL,是15nm的东芝TLC颗粒,用1x.x开头的固件(例如SBFM11.2)配合0.45版本来生成

没什么好折腾的 ...

哥们,那个0.45的什么软件哪里下载啊?是类似我那个S11Flasher吗?U盘量产网没有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们,那个0.45的什么软件哪里下载啊?是类似我那个S11Flasher吗?U盘量产网没有啊 ...

就是S11Flasher,不是0.45也可以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S11Flasher,不是0.45也可以生成

把固件改fw.bin运行东芝.bat后生成的fw.exe 有4M多,运行显示这个啊,不是电脑的问题,我试了其他电脑也是不行。要修改BATtery里面的语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固件改fw.bin运行东芝.bat后生成的fw.exe 有4M多,运行显示这个啊,不是电脑的问题,我试了其他电脑也 ...

你复制的BIN文件大小不在标准范围内.你换个其它不同大小的就可以生成了。下面是生成好的,实际固件版本是SBFM1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复制的BIN文件大小不在标准范围内.你换个其它不同大小的就可以生成了。下面是生成好的,实际固件版本是 ...

这里每个我都试过了都不行,生成的一个都运行不了,不知道怎么操作了,我是吧固件改名字FW.bin,运行bat,然后生成fw.exe,就是运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