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锅的硅橡胶把手就是设计缺陷

楼主(2019-11-23):
在网上看见一个锅,把手是硅橡胶的,查了一下硅橡胶的特性,居然能冒油。

网友:
粘贴来滴:
模具硅胶本身是不会冒油的,出现冒油就是因为在操作过程中添加了复合型硅油(硅油与白矿油的复配体),因为白矿油是石油化工产品,不是硅油。硅橡胶出油可以减少白矿油的加入量。
在制作硅胶模具的过程中,客户最好不加任何硅油,如果需要的话,硅油添加量最多不要超过5%~10%。因为硅油的添加量过多会破坏硅胶的分子量,所以做出来的模具会产生不耐酸碱,不耐老化的现象。

网友A: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有的事情,不用实践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事情,不用实践就知道结果了

事实会打你意淫出来结果的脸!!!我家里asd锅具的硅橡胶把手怎么十年都还不冒油?光看一片文章就能下定论,自己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没使用过,你哪来的勇气和依据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会打你意淫出来结果的脸!!!我家里asd锅具的硅橡胶把手怎么十年都还不冒油?光看一片文章就能下定 ...

发一张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会打你意淫出来结果的脸!!!我家里asd锅具的硅橡胶把手怎么十年都还不冒油?光看一片文章就能下定 ...

你怎么知道我这个锅的硅橡胶把手和你那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