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瑞凌火神ARC_200电焊机插电没反应了

楼主(2019-11-23):
偶然得到的台看上去很新看插头没怎么用过的直流电焊机,。拿回家插电没反应风扇不转指示灯不亮,外接24伏直流电源继电器吸合,风扇也没问题,由于对电子产品不怎么懂就拿着手电筒找肉眼能看到的故障点,第一天晚上没找到,第二天晚上拿着手电终于在输入端发现了个贴片电阻烧黑了,看不到型号了。电阻在一个450伏22uf电容和EE19 变压器之间串联,我用烙铁取下电阻就断开了,不知道型号也没有电路图不知道用什么代替,有买过或拆过的朋友麻烦告知一下电阻是什么型号,电路板上是R58 各位大神告知我该怎么办,照了几张照片有明白的指导下吧就是黄色变压器和电容之间我用笔做标记了就是标记的位置我已经拆开了。

网友A:
网上电路大把,大同小异。烧电阻可能是表象,最好把相关部分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电路大把,大同小异。烧电阻可能是表象,最好把相关部分查下。

我只会换件,不会修,关键是我现在想知道烧坏的这个是多大的阻值,从电容方向到电阻再到那个变压器,这电阻的作用是什么,电路图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B:
如果是保险电阻的话,那个7脚ic可能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保险电阻的话,那个7脚ic可能挂了

我正在找电路图,不知道是什么阻值

网友C:
看起来是开关电源的保险电阻,检查开关电源300v部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是开关电源的保险电阻,检查开关电源300v部分吧

我测了整流桥后面直流三百多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是开关电源的保险电阻,检查开关电源300v部分吧

我问了说是1欧姆的电阻,我测试是开路的就拆了,我用个保险丝试试,或用节铜钱跨接上试试

网友(2021-09-03):
我今天修的跟你的一样的火神2代ARC200能通电就是亮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