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led灯开关问题

楼主(2019-11-23):
小弟婚房刚装修差不多,今天客厅灯装完了,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灯是led的有80多w吧,开关是公牛的,开灯的时候开关处啪的响一声,就是电弧的声音,暗处可以看见明显弧光,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啊,给人感觉就像是led有几千瓦的状态似的,开的一瞬间 啪一声,伴随弧光,这种弧光 估计不久就会把开关触点镀银的地方给烧掉了,是led驱动电路的问题吗,这灯拆下费劲了,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消电弧

网友:
应该是LED灯的驱动电源的整流后的滤波电容比较大导致的,可以将电容适当减小试试。

网友A:
不用管,没事的,因为LED的电源部分是容性,送电的时候,会产生火花很正常,一个是并联在电源进线的抗干扰电容。这个很常见,现在正规的电路都有。它是最爱放电的,解决办法可以在SW上并联个合适的电容,消火花,但是同时也会引起灯关不死的毛病,酌情选择合适的电容吧

网友B:
高压滤波电容容量太大,或者没有NTC电阻造成的。你可以在火线上串一只100欧左右的NTC电阻解决。

网友:
小功率可以在整流之后、滤波前串一个功率型热敏电阻,80W就算了吧

网友:
串NTC电阻应该是最简便最有效的方法了

网友:
给led串个ntc软启动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管,没事的,因为LED的电源部分是容性,送电的时候,会产生火花很正常,一个是并联在电源进线的抗干扰 ...

我记得在开关上并电容是消除感性负载断开时的火花吧?但在开关闭合瞬间电容被短接,反而会产生火花。而且关灯后微小漏电流不断给主滤波充电,灯会间歇性的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滤波电容容量太大,或者没有NTC电阻造成的。你可以在火线上串一只100欧左右的NTC电阻解决。 ...

谢谢你的指点 我试试 关键灯装一次 太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滤波电容容量太大,或者没有NTC电阻造成的。你可以在火线上串一只100欧左右的NTC电阻解决。 ...

我也忘了是不是80w 也可能没有这么大 那我也串100欧姆的吗 还是其他阻值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忘了是不是80w 也可能没有这么大 那我也串100欧姆的吗 还是其他阻值的 ...

这个是参考值。几十至100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参考值。几十至100都可以的。

再多问一句是不是需要 负温度系数的NTC

网友:
是因为恒流源整流滤波电路所致,滤波电容在充电瞬间电流较大,可以不用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