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马桶盖维修求助

楼主(2019-11-23):
我家有一个是松下的马桶盖
老款了型号是dl-sh10rhc
故障在于不进水 量了进水阀供电口 不够220
我把主板也拆下来了 板子显示进水阀供电两个端子 一个是直接从220v电源来的 另一个是从加热水箱的三根线里返回来的 大佬给想想这是咋个原理吧
稍后附图

网友A:
一般都是主板上一个可控硅/晶闸管控制电磁阀

网友B:
可以甩开那边,直接串个脚踏鼠标在地上,一起立就开呲

网友C:
一般来说供水的电磁阀应该不是220的,大部分都是受控12v左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甩开那边,直接串个脚踏鼠标在地上,一起立就开呲

一呲呲。二呲呲,三呲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供水的电磁阀应该不是220的,大部分都是受控12v左右的。

上水阀是给水箱供水的
但他为啥还从水箱引线出来呢?
水箱三根线
两根加热
莫非还有一个水位限位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主板上一个可控硅/晶闸管控制电磁阀

对 有个双向晶闸管控制通断
但还串联了一个到水箱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供水的电磁阀应该不是220的,大部分都是受控12v左右的。

判断是220是因为对应的电磁阀上标注 看电路板上 输出之前经过一个整流桥 应该是直流输出

楼主:
另外 求问控制手柄线的定义
我记得有大佬给过

网友(2019-12-23):
我家这个貌似同样问题,也是进水电磁阀的事。现象是偶尔有水。还没查主板,之前怀疑喷头步进电机问题。清理了一下,正常了几天,现在又这样了。电磁阀的确标了220V。电磁阀就是个线圈,驱动动芯。可能也是主板的问题。回头再拆了看看。

网友:
没图,说个鸡毛。。

网友:
我们这边公测按水冲水装置老是有人偷,几个门把手也被偷完了,真是穷疯了

网友D:
我家的也彻底不喷水了。发现有个可控硅烧了。后来量电压的时候,短路了,把电阻烧了,彻底没电了。淘宝没找到板子。换个海尔的了。坛友有需要的配件,我洗洗拆给。上图。

网友D:
上图

进水电磁阀喷水电压110V,待机5V左右,电阻4.3K。
电磁阀应该没坏。

楼主(2020-02-20):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也彻底不喷水了。发现有个可控硅烧了。后来量电压的时候,短路了,把电阻烧了,彻底没电了。淘宝没找 ...

啊哈 老兄你好
我才看到,遗憾的是咱们两个的电路板不一样,可能是我的没有热风功能的缘故,
不过我还要请教你,进水电磁阀控制的事,应该是两根线,接口标注为止水井,我的阀门肯定没有坏,因为我接了二百二实验过,是好的,但上电之后,接口没有输出,好像有五伏待机,不知道是因为坐圈限位,还是温控限位的缘故,我的问题是什么情况下这个接口有输出,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也彻底不喷水了。发现有个可控硅烧了。后来量电压的时候,短路了,把电阻烧了,彻底没电了。淘宝没找 ...

是换了个海尔的主控板还是换了海尔的马桶盖啊?
不换板子也能修好,我就是量电压,把一个稳压管量坏了,换上就又好了,你要修的话,可以联系我,远程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图

进水电磁阀喷水电压110V,待机5V左右,电阻4.3K。

我没搞懂进水阀的控制,给水停止的信号从哪来呢?它怎么控制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图

进水电磁阀喷水电压110V,待机5V左右,电阻4.3K。

我的喷水电机锈住了,帮忙看下型号吧

楼主:
我猜是zd80坏了 换个新的就行

网友(2022-02-07):
引用 网友D:
上图

进水电磁阀喷水电压110V,待机5V左右,电阻4.3K。

你好,你的松下马桶盖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我的是同款主板,能开机不喷水其它功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