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51单片机计数问题求助

楼主(2019-11-23):
求教大神们一个计数问题,目前in1计数没有问题,目前问题为:不管输入多少次in2,只要按下in1就直接输出,

需要功能为:输入in1多少次,必须要输入多少in2, out2才有输出。同样输入in2多少次,必须要输入多少in1,  out1才有输出。

while(1)
        {
                if(IN1 == 0&&flag5 == 0)
                {
                        delay(200);
                        if(IN1 == 0&&flag5 == 0)
                        {
                        flag5 = 1;
                        if(suo1 == 0||suo1 == 1)
                                {
                                        js35++;
                                        suo1 = 1;
                                        tcnt2 = 0;
                                        sec2 = 0;
                                        tcnt1 = 0;
                                        sec1 = 0;
                                OUT1 = 0;
                                        OUT2 = 1;
                                }
                        }

                }
                else if(IN1 == 1&&flag5 == 1)
                {
                        flag5 = 0;

                                if( js34 > 0);
                                js34--;

                        if(js34 == 0)
                     {
                            js34 = 0;
                                suo1 = 0;
                            tcnt2 = 0;
                            sec2 =  0;
                            tcnt1 = 0;
                            sec1 = 0;

                          }
                }

        if(IN2 == 0&&flag4 == 0)
                {
                        delay(200);
                        if(IN2 == 0&&flag4 == 0)
                        {
                                flag4 = 1;
                                if(suo1 == 0||suo1 == 2)
                                {
                                    js34++;
                                        suo1 = 2;
                                        tcnt2 = 0;
                                        sec2 = 0;
                                        tcnt1 = 0;
                                        sec1 = 0;
                                        OUT2 = 0;
                                        OUT1 = 1;
                                }

                        }

                }
                else if(IN2 == 1&&flag4 == 1)
                {
                flag4 = 0;
                           if(js35 > 0)
                           js35--;

                        if(js35 == 0)
                        {

                            js35 = 0;
                              suo1 = 0;
                            tcnt2 = 0;
                            sec2 = 0;
                            tcnt1 = 0;
                            sec1 = 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