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GTS笔记本散热器

楼主(2019-11-23):
上次捡了一个散热器

研究了半天,没办法开机。。。。。。

电源

底部标签

取下吸盘

这个绳子,用来干嘛的。。。。。。。。。

奇怪。。。。。。。。。

释放,跟波轮。。。。。。

抽风口

排风口

底部螺丝。

这三个脚垫,既然可以升高。

起飞

扣开

里面有个涡扇

涡扇特写

控制板

涡扇标签

有个测温的

绳子部分。

楼主:
继续折腾啊

防尘网

接电,原来这里有个按钮。

加减风量

清洗干净,这玩意风量挺大的。

放桌面,做个风扇还不错。

这玩意,唯一缺点是,没有关机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灯不错!

更贵的台灯哦

网友A:
我的是触摸的,还带时间,日期,温度,调光亮和色温等!

网友:
噪音比较大哈

网友B:
好些双滚珠轴承,估计无刷驱动板比服务器拆机的差些,最多AH477带过热重启保护的单芯片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触摸的,还带时间,日期,温度,调光亮和色温等!

这是早期的产品。

楼主:
噪音还是有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些双滚珠轴承,估计无刷驱动板比服务器拆机的差些,最多AH477带过热重启保护的单芯片方案。 ...

分析的不错啊。

网友C:
你们怎么啥都能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怎么啥都能捡到

运气好啊,不错

网友D:
谢谢分享。。。。这个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这个比较简单。。。。。。

还算不错的玩意。

网友E:
笔记本装了吸尘更厉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装了吸尘更厉害了吧

估计是的。吸尘。

这玩意,我准备做个桌面风扇用。

网友F:
也有一个同样的,风扇风力还是挺大的,我加了一个317来调风速。

网友G:
我有个发现,要么楼主是南方的,要么楼主拼音没搞明白,要么楼主大粗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有一个同样的,风扇风力还是挺大的,我加了一个317来调风速。

发来看看。317的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发现,要么楼主是南方的,要么楼主拼音没搞明白,要么楼主大粗心

哦。好的。下次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