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原车带方控,改装德赛280d,想用宝骏原车方控

楼主(2019-11-23):
新买了个代步车,宝骏e100,原车主机很差劲,没显示屏,只能连接蓝牙,且手机音量大于百分之60就破音。又不想用安卓机,就改了一台德赛280d,以前用方控用习惯了,突然没有方控了很不习惯。某宝逛了个遍都没找到方控改装件,想请各位高手看看有没有办法?

网友:
说简单也简单
用单片机机处理宝骏车上发过来的方控信息,然后转换成280d的方控的can信号发给280d主机就可以
难点是你要先获取协议数据和格式

网友:
聊点题外的,不知楼主平时一般走什么路、开多快?
我感觉不管是高速飞奔还是市区缓行,车内都不该放片、动刺大刺……加上车载导航一般没有实时路况,所以都是挂个手机开着高德,结论:现在的车机毛用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