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现代车充

楼主(2019-11-23):
从大妈那里看到一个现代车充,到手一看啥牌子没有,果然是”活动款”的芯片是藏在电感下面的,拆了电感看到芯片是深圳德普微公司的“DP3115B”  ;整个板子芯片输出接了3颗电阻,c2的贴片都省了,还有个10v 220uF电容  ,输入端有个0欧保险电阻和100uF 35v电容 ,官方只查到dp3115型号  B型号没有 ,大佬给看看,本来车充有电磁对收音机干扰,看到这用料 感觉又翻车了

网友:
我操这线损补偿有点猛啊......5v+1.8v=6.8v.........看样子是个可调电压输出的ic 看看能不能诱骗出9v的qc或pd

网友:
可以

DP3115用得挺多的,大部分9.9元车充,圆头的,带电压、电流轮流显示的都是这种,一般1.6A左右温度不是很高,过了2A+温度突飞猛进,怕电解承受不了。 输出部分线路板背面有点位置刚刚好可以并联多一个MLCC电容降低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