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充电宝上的芯片怎么修…

楼主(2019-11-23):
充电宝上的芯片不知道哪里坏了,插5v电的时候,图中黄色圈圈的地方发烫,b+b-端没有电压输入。怎么修呢。小白学习中…

网友A:
这是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电容

那我这个板子是不是哪里短路呢。因为插电以后,充电灯也不闪了。不知道如何排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板子是不是哪里短路呢。因为插电以后,充电灯也不闪了。不知道如何排查 ...

用万用表测一下那个电容两端的阻值,看是否短路,如果是的话就把电容拆掉看看还短不短路

网友B:
就扣掉圈里的零件,应该就好了,有配件的话换成电解电容或者固态电容,废电脑主板上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扣掉圈里的零件,应该就好了,有配件的话换成电解电容或者固态电容,废电脑主板上大把 ...

回头我试试看 谢谢

网友:
别的地方坏了,理论上电容不应该烫,拆下来量一下是不是被击穿了

网友:
一般贴片电容发烫的100%坏掉了,拆下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