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PanDigital 照片扫描仪电源接口问题

楼主(2019-11-23):
朋友送的一个照片扫描仪,有点毛病,牌子是PanDigital

照片入口

照片出口

原来这里应该有个标签的,年代久远已经不见了

底壳是螺丝+卡扣的结构,屏蔽罩下面是主控,屏蔽罩同时兼职散热

这里的线束要分离才能拿下主板

背面还有线束

右侧还有排线

主板拿下来了

主板背面全图

问题就在这里,主板供电的卧式DC接口被暴力捅掉了,焊盘掉了一大片

红外收发对管,用于检测进口那里是否有照片放入,如果有就启动走纸机构同时开始扫描照片

钰创的缓存

1.8v的1117 LDO

3.3V的1117 LDO

德仪的LM324

原来的DC接口焊盘没法修了,直接飞线引出来供电算了

壳子里面的电源线部分用尼龙扎带限位,防止线被拽出来再次破坏焊点

以前买的MicroUSB转DIP的转接小板,用在这里还挺合适,用手机充电头供电也比DC接口方便。这种小板在淘宝上有好几种,图里这种的VCC和GND布线比较宽,过电流能力比布线窄的那种要强

主机屁股后面插SD卡,扫描完成的照片都存在这里

上电测试开机,没问题

电源线外面也用尼龙扎带限位,尽可能减小线的内外移动,热缩管包一下转接板绝缘,电源线孔右侧是miniUSB,用于连接电脑

拿数码之家的卡片做个测试

正在吞……速度挺快,几秒就好了

扫描仪连接电脑之后,就像连接了一个U盘

数码之家名片的扫描样张,扫描仪默认分辨率是300DPI,固定值,不能修改,对于差不多10年前的东西来说,这么小的扫描仪,还算不错了

再来一张儿童贴纸的扫描样张

至此扫描仪成功修复,收藏备用,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

EOF

网友:
找个空间挖孔好点,这样线容易断

网友:
现在都一体化了,这玩意好像淘汰了吧?

网友:
百忙之中,难得发帖,以示鼓励

网友A:
看看能不能打印rmb出来

网友B:
可以把小时候照片扫进去了

网友:
对对对,扫描人民币试试看哈哈,等牙膏

网友C:
就问一下 白纸进去 能不能出来RMB!不能?给差评!

网友D:
感觉扫描的有横纹,解析度也被现在相机比下去,胜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能不能打印rmb出来

求操作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小时候照片扫进去了

婚前好友的要不要一起也扫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问一下 白纸进去 能不能出来RMB!不能?给差评!

告诉我方法,就分你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扫描的有横纹,解析度也被现在相机比下去,胜在方便~

快10年的东西了,,咱不要自行车啊

网友:
还有这玩意的啊

网友:
这倒是个收藏老照片的快捷办法

网友E:
天啊。元老又被限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啊。元老又被限载了。

一般这种情况当事人自己是不知道的

网友:
谢谢分享,体积小巧玲珑,性能还不错。。。。。。

网友:
这个看起来效果还不错,适合保存那些老照片!期待有机会8139兄能送给我哦!

网友:
我觉得还可以贴在外面固定妥当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