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ROSE 拆解』拆洗一把世达棘轮扳手。

楼主(2019-11-24):
周五下班的时候在停车场门口正好看到食堂大师傅,打了个招呼后刚要走,看到他车筐了有一把棘轮扳手。
我就随便问了下,大师傅说早上在路边捡的。问我有没有用,有用的话就拿去。
二话没说,立马收下。
回家看看这扳手挺旧的了。

全是油泥,转动起来声音一点也不清脆,而且偶尔还有不退齿的时候。

居然还是世达的。

手柄上的胶套也是破旧不堪。估计是哪个修车店的,用完了忘记收,丢在路边了。

准备拆了看看。
盖板外面有个卡簧垫固定着,用没有拆卡簧的钳子,找了把尖嘴钳,费了点时间才拆下来。

好多油泥。。。

拆下来的盖板,里外都是油泥。。。

拆下来的棘轮,24齿的。

棘爪和之前拆的那个不一样。之前那个是两侧独立的两个棘爪。

棘爪下面有两个凹槽,里面有一个滚珠。

控制棘爪的拨杆。

拨杆最下面是方口的,正好卡住棘爪。

拆下来的棘爪。

滚珠上也都是油泥,而且还有生锈的迹象。

顶着滚珠的小弹簧。

都拆干净了,用化油器清洗剂先清洗扳手。

把拆下来的零件都放到一个小容器里,先用化油器清洗剂泡一会。
然后再用小刷子刷洗一遍。

所有零件都洗干净来个合影。

开始装回,先把这小滚珠装好。

然后依次装棘爪,棘轮。在几个会产生摩擦的地方涂上黄油。

装回以后再试试,手感清脆顺滑。
又多了一把工具~

网友:
不错,,,话说这个是不是不能太用力拧??

网友:
每次都是深夜发车

网友:
周六娱乐好项目,拆修棘轮
这款当初差点买,太贵,最后买了世达滑杆

网友:
老爷爷本来只是和你客气一下的…

网友:
世达的好贵 买过小飞要1百多 不过世达的挺耐用的

网友:
一直不明白这里的结构

网友:
顺到一把好工具

网友:
用过但没有拆过棘轮扳手或者螺丝刀。

网友:
头一次见到凸轮式切换,我以前网购过一个小的,搬动单个棘牙偏向来调整方向。

网友:
现在大家都挤不上牙膏了

网友A:
棘轮机构的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棘轮机构的工作原理

牛叉的动图!直观明了图解棘轮扳手机械结构原理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齿数越多的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棘轮机构的工作原理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世达的工具是“终保”的,只要用坏就可以去换。

网友:
老大爷没曾想你真的拿走了

网友:
这货不便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