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各位大神,DELL PA-10输出电压过高,如何修理?

楼主(2019-11-24):
求助各位大神,我自己的一个DELL PA-10前几年坏了,当时换了一个方形保险丝(下图下面一块板子红圈部分)和连接整流桥的两个MUR460快恢复二极管(下图下面一块板子黄圈部分)后通电正常,输出电压19.8V,约等于19.5V也算正常,然后我错误地反装了屏蔽罩,导致电路板短路,方形保险丝当场就炸了,拆除屏蔽罩,更换方形保险丝,通电再断电后发现适配器上的指示灯立刻就灭(原本可以亮半分钟左右),猜测是中间大电容由于短路也一起损坏了,拆下测量果然容量非常低,又更换了相同容量和耐压值的电容,通电再断电后电源指示灯余电亮着的时间恢复正常的半分钟左右,但是测得输出电压却变成了21.8V左右,实在想不出哪里有问题。最近朋友的一个DELL PA-10也坏了,说是使用中突然冒烟了,就立刻断电拔下不要了,我就要了过来,接电源测试居然有19.8V输出,适配器上的灯也亮的,但是听到电源里发出机械式整流器的声音,随即立刻断电,拆开再通电测试发现声音又没了,输出电压也是19.8V,断电后检查发现一个474K 450V的CBB炸了(下图上面一块板子),怪声可能是这电容发出的。看有些大神写的维修帖说是反馈电路有问题,比如反馈电路中加大阻值,可以得到略高的输出电压,因为下图下面一块板子是被我装反了屏蔽罩造成短路的,所以我把这两块板子对比测试了大部分贴片电阻,实在找不出有哪个贴片电阻输出电压过高,接下来该如何修理解决输出电压过高的问题?

网友A:
那两个电容可以去掉,那是个单级PFC电路,容易坏。不用电路也能输出电压。 把那两个二极管也卸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电容可以去掉,那是个单级PFC电路,容易坏。不用电路也能输出电压。 把那两个二极管也卸掉
...

谢谢,但是输出电压偏高的问题怎么维修?

网友B:
那两个电容拆了吧,很多笔记本电源都死在这个上面了,一般如果这两个容量有偏差,会造成倍压整流,会导致400V那个主滤波电容上的电压不断升高,最终这个电容击穿,烧整流二极管和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电容拆了吧,很多笔记本电源都死在这个上面了,一般如果这两个容量有偏差,会造成倍压整流,会导致40 ...

哦,只是拆除后空着就可以了吧?顺便再问一下,现在下面一块电源适配器输出有21.8V左右,比标示的19.5V高了2V多,怎么检修哪个元器件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电容拆了吧,很多笔记本电源都死在这个上面了,一般如果这两个容量有偏差,会造成倍压整流,会导致40 ...

我看图上红圈部分像是两个光耦,会不会是由于这两个光耦的故障导致输出电压略微升高?我这两个光耦还没测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图上红圈部分像是两个光耦,会不会是由于这两个光耦的故障导致输出电压略微升高?我这两个光耦还没测 ...

光耦坏了会导致交流侧的那个控制芯片的高压保护,没有输出的。

烧保险一般是高压侧的问题,低压侧出问题会导致高压侧的芯片保护,不会烧保险。

你先测下取样电路的分压电阻处的电压和基准电压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坏了会导致交流侧的那个控制芯片的高压保护,没有输出的。

烧保险一般是高压侧的问题,低压侧出问题 ...

谢谢,我还只是个刚刚开始自学的菜鸟,你所说的取样电路的分压电阻处的电压和基准电压我还不知道在低压侧的哪里测,但是你上半部分的话我基本理解了,之前测出电压偏高的时候我是接在滤波器后级的插座上测试的,现在把两个电源适配器换到另外一个没有滤波器拖线板上测试,两个电源的输出居然都正常了,一个是19.6V,另一个是19.7V,标示19.5V,可以说是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