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修复一根剪线的三菱PLC数据线(USB-SC09-FX)

楼主(2019-11-24):
公司找到的一根三菱PLC数据线USB TO RS422 ADAPTER,接PLC那头被剪了,刚好手里有三菱的PLC,于是带回来修复一下备用。

里面线头还在,按原样焊好就行

不断找角度,想把芯片上的字拍出来。

修复完成装回去。

目前正在学用FB写程序,写了一个小程序,验证一下不同FB块里面同一个变址寄存器值是否一样。

最后上个大家伙,三菱FX-3U PLC。晶体管输出的。可以带三个伺服。

网友:
就是340的啊

网友:
经典的三菱PLC程控器。

网友(2020-01-12):
这个能做与刷机吗?

网友:
与USB1.0相比,是不是速度提高了。

网友A:
SP232EEN 看介绍是RS232收发器,没想明白怎么构成422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232EEN 看介绍是RS232收发器,没想明白怎么构成422电路的。

就是把232的单端信号转成了差分,不就是422了

网友B:
好像也有三菱的plc,个头比这个小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也有三菱的plc,个头比这个小一圈

玩玩PLC编程挺好的,我现在刚刚接触。我感觉国产汇川的还行,3u据说可以带16个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玩玩PLC编程挺好的,我现在刚刚接触。我感觉国产汇川的还行,3u据说可以带16个轴 ...

学了一段时间西门子plc,觉得他们家软件挺容易上手的。后来就荒废了,台达的plc就不那么友好了,都扔仓库里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了一段时间西门子plc,觉得他们家软件挺容易上手的。后来就荒废了,台达的plc就不那么友好了,都扔仓库 ...

台达的跟三菱差不多,不过有自己特殊的指令。三菱的最普及,现在发现基恩士的挺牛的

网友C:
速度太慢,编程的时候,烧进去要等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太慢,编程的时候,烧进去要等好久。

三菱还算好的,要是信捷,没办法在线改程序那才蛋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台达的跟三菱差不多,不过有自己特殊的指令。三菱的最普及,现在发现基恩士的挺牛的 ...

基恩士的牛是牛,就是价格不太友好

网友:
可怜我手头只有一台FX0N 60MR和FX1S 20MR 老古董

网友(2020-02-16):
请问有没有三菱的资料呀,发我一份,谢谢318597218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