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枚无显示1.77寸液晶屏

楼主(2019-11-24):
朋友找我要了资料DIY摩尔斯电码练习器,做完后发现不显示。待机状态灯正常,说明工作正常,估计是液晶问题。补焊无果,发给我帮忙检查。
收到后的确如朋友说的那样。那好吧,拆开,检查。拆开立马发现液晶排线断了

还好,只是3根线,看起来很好修

拆下液晶

看看断的位置

为什么是3根线呢,因为这是背光线

呵呵,这个为什么会断?好奇怪啊

断的这么整齐,都怀疑是割断了

感觉可以飞线解决
操作了下,发现我这个粗糙的汉子干不了这精细的活

那就简单的来吧,拆开,重新从背光飞线

两个led,一个匀光板

去掉原来排线接头

测试led都正常

没有合适的漆包线,就用铜线吧

焊接

焊接

继续焊接

焊接完毕

用高温胶带包裹好

上机测试ok

虽然难看点,不够安装好外壳是看不到的。

维修完毕

网友:
厉害,就是有强迫症的看不了

网友A:
第三根没接的线是调整亮度用的吗?还是两个光源共地

网友:
这个得加分鼓励,动手能力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根没接的线是调整亮度用的吗?还是两个光源共地

共地

网友:
精细活,能干好,楼主挺厉害的!

网友:
这技术还说是粗汉子。

网友:
用风扇同步电机的漆包线,,,那个够细,,吹一下都弯

网友:
能琢玉的手飞个线,那还不手到擒来

网友:
起飞的感觉,啊哈哈

网友:
这种液晶排线很容易断~

网友:
这种液晶排线焊接我试了N次还是做不来,,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都能飞线

网友:
精细活,能焊好就不错了

网友:
搞电码?
间谍电影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