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发个模型车的差速器看看

楼主(2019-11-24):
闲的慌,把娃娃的模型车拆开清洗下,顺带拍几张照片看看

网友A:
要是全钢齿轮就更耐用了。

网友:
居然是半金属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全钢齿轮就更耐用了。

全金属不一定耐用哦,根据负载来吧。

网友:
做工还行的。

网友:
这车在模型界里肯定不便宜!

网友:
貌似高级货

网友:
看上去是比较高端的,中端的直齿轮和斜齿轮差速器,低端的滚珠差速器,或者两个有刷电机独立连接减速箱车轮等。零几年见过四驱车玩具,有一种差速轮配件,好像车轮可以单方向空转,反方向会跟车轴锁在一起,有点类似自行车飞轮和棘轮扳手的装置。

网友:
玩模型实际很烧钱~

网友:
谢谢分享, 这个价格不低吧,看起来很爽。。。。。

楼主:
咸鱼收的二手货,百多块,电池拆的是对讲机电池2s供电,控是用的以前模型飞机的控。其实就是花了车架的钱。不过这车还不错,前后三个差速器,四轮驱动的。就是电机有点小370的。准备换个390的,再大的电机装不下了。用3S供电,看电调参数应该神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