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头灯加导热硅胶提高散热

楼主(2019-11-24):
前年刷单一个头灯,当时拆开就知道散热有问题,因为利用率太低就没搞,正好这几天有点时间折腾一下。
先拿掉电池

拆开后样子

装紧后用铝板压灯珠基板散热,导热效果极差

打上导热硅胶

散热效果提高很多

网友:
改造不错!这样就可以放心使用了。

网友A:
好高级的头灯!
恒流的???

网友B:
铝板压紧了就好

网友C:
硅胶?看着像是硅脂

网友:
似乎和我买的一样,做工可以 就是壳子有密封圈 但是扣起来有缝。

网友:
我5个灯的都没硅脂

网友D:
加强散热还是有好处的,本来打算找jp打样铝基板把手里的cree大灯珠耍起了,后来想了想,好像也是吃灰,没外壳也是费球啊

网友E:
两侧的也都是灯吗?看起来好漂亮

网友F:
那个电池容量1000mA是认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电池容量1000mA是认真的吗?.

没测试过,很厚的,应该有700-800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侧的也都是灯吗?看起来好漂亮

有时间我拍一下,两侧是黄光和红光,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强散热还是有好处的,本来打算找jp打样铝基板把手里的cree大灯珠耍起了,后来想了想,好像也是吃灰,没外 ...

XHP70灯珠吗

网友D:
这种灯珠,我也不知道啥型号,同样的外观在嘉立创商城看到卖二十几块钱一粒。

网友G:
看结构,这头灯还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灯珠,我也不知道啥型号,同样的外观在嘉立创商城看到卖二十几块钱一粒。
...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来个地址,我去打个劫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结构,这头灯还可以呢

结构可以,除了散热差一点,其他真不错,有时间改一下电流提高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高级的头灯!
恒流的???

说实话,到手给孩子掏耳朵用过几次,户外没用过,恒流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板压紧了就好

强迫症伤不起啊,他这个远射点亮的时候电流貌似不小,发热很厉害,打点硅胶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胶?看着像是硅脂

硬了就是硅胶,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