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某韵25V电池均衡板奇怪故障

楼主(2019-11-24):
去年买的某韵25V手电钻,用了不到10次,用的很轻,每次用完了都赶紧充电(早听说某韵电池很差劲,所以常充)前几天用一会突然不转了,一点电没有了,无奈拆开测量6串有一节3.15v,找了一接换上恢复动力,充电十几分钟转灯继续使用还不到十分钟,又不转了。又没电了...继续拆开测量,电池基本在3.5-3.6V刚换的那节3.8V,索性全换了电池。于是又换了5节,电压基本都在3.6-3.7V,有动力了但是扭矩大了就停了,想冲会电可是充电器死活不转红灯,充电器电压25.6V,电池电压21.8,这充电器是冲+极和T极,用线连接+极和—极能转灯充电,+极和T极死活不充,T极是通过mos管控制连接 - 极的简单画个图
电阻mos管都是好的,电压低的时候去掉2M或者短接10K可以转灯但是充不满就变灯,有没有相同问题的坛友说说是不是控制ic坏了,现在短接DS极再用,没有过充保护了请教大家
控制ic   l6036aaafp66 fyg6ps  查不到资料

问题找到了,真是控制ic坏了,请问L6036aaafp66 fyg6ps  6串保护ic是什么资料查不到,怎么代替

网友A:
换好点的电池,你换的还没原来的好

网友B:
电池要求必须是动力电池,瞬间放电,电流要达到1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好点的电池,你换的还没原来的好

还得比原来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要求必须是动力电池,瞬间放电,电流要达到15A

换的新的动力电池

网友:
华泰原厂现货 HT L6036AA 4节6节锂电池保护IC TSSOP-20

网友(2021-05-14):
三洋  三星的也不错

网友:
电池有放电倍数,容量越大放电电流越大,用3个mos的板子,劲大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