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原创~巧用继电器模块做TP4056充电板防电池反接保护

楼主(2019-11-24):
电子DIY爱好者,大多数人对TP4056模块都很熟悉。但许多人都对TP4056充电模块又爱又恨。爱的是模块价格亲民,恨的是充电时电池不能接反或短路,否则很容易烧毁TP4056。我手头就烧坏了好几块4056模块。
那么,能不能加装反接保护电路以防反接?

通常想到的有下边几种方案:
1)  更换TP4056成4057,缺点是输出电流只有500mA且很难买到TP4057;
2)  输出端串接二极管防反接,缺点是会产生0.3-0.7V的压降,导致充不满电;
3)  使用MOS管防反接保护线路(典型电路如图1),缺点是普通的MOS管防反接保护线路只是考虑给电器供电时防止电池反接,不是针对4056充电板输出端也有电源的情况设计的,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

很明显,以上的方案都不很完善,我决定另立途径解决这个问题。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实验,利用现成的继电器模块做成了一个4056充电板防电池反接保护电路经实验效果很好,同时成本也不高。这里推荐给大家以供实验参考。
以下是4056充电板保护电路实物图(图2):

以下是一些实验结果:
1)  不接电源,电池正接时,继电器导通,接上电源开始充电;
2)  不接电源,电池反接时,继电器不导通,接上电源不充电;
3)  在情形1充电过程中,中途断开电池,继电器仍导通;然后
      a、  电池反接,继电器瞬间断开,充电板得到保护;
      b、  电池正接,继电器瞬间接通,电池恢复充电;
      c、  断开电池,把输出端短路,继电器瞬间断开,充电板得到保护;
通过实验,我们这个线路经受了电池端接反和短路的考验。

最后附上我的4056充电板保护电路图(图3):

附言:本人不常发帖,虽然早已加入这个论坛,但M币少得可怜,希望各位看在原创的份上支持点M币,否则都没信心写原创了。你的支持就是我写作的动力。谢谢大家支持。
以上如有错漏,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补充内容 (2019-12-2 11:16):
有坛友指出,这个保护电路充满电后不会转绿灯。为此,我试验成功了另一种接法可以解决转灯的问题,见92楼。

网友A:
对于集成了USB母口的充电板来说不知道你讲的是啥?
买就要买那种带有USB口的PCB呀,反正价格也没差。

网友A:
你这个算是简单问题复杂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集成了USB母口的充电板来说不知道你讲的是啥?
买就要买那种带有USB口的PCB呀,反正价格也没差。 ...

对不起,你讲的跟我说的不是一回事。充电板的USB口输入端肯定不会接错正负,容易接错的是输出端的电池正负极,因为需要充电的电池可能是18650电池,或者方块状的手机或数码相机锂电池。而接错正负极的结果就是烧4056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算是简单问题复杂化吗?

请问还有啥更简单的解决办法。

网友B:
那不是更耗电了吗?

网友C:
逻辑有点乱:
“……在情形1充电过程中,中途断开电池,继电器仍导通;然后
     …………
      b、  电池正接,继电器瞬间接通,电池恢复充电;”

既然充电过程中,中途断开电池,继电器仍导通,再接入电池,就不存在(电池正接)“继电器瞬间接通”的动作。想来应该是“电池正接,继电器保持接通,电池继续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逻辑有点乱:
“……在情形1充电过程中,中途断开电池,继电器仍导通;然后
     …………

a、b、c是顺序三个检测步骤,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更耗电了吗?

这个是充电时用的,不是给其他电器供电用的,多个二十ma耗不了多少电,关键是4056充电板不会因接反电池而烧坏了。

网友D:
楼主需要了解一下有种东西叫tp4056x

网友E:
我也烧坏过4056,你这样弄是保护了芯片,但体积也大了好多。
还有就是第3条的a,电池反接时芯片损坏的速度和继电器断开的速度哪个更快,是否有实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需要了解一下有种东西叫tp4056x

关键是4056x模块不好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烧坏过4056,你这样弄是保护了芯片,但体积也大了好多。
还有就是第3条的a,电池反接时芯片损坏的速度 ...

已经亲测过多次了,瞬间断开,4056完好无损。体积大点没关系,想小点呢换超小型继电器自己打板。主要是TP4057充电模块难买,就算有卖也偏贵,不像4056模块好买才1元左右,加上继电器模块才2元多。这已经是很廉价的保护方案了。总好过整天担心电池反接或输出短路烧板。

网友F:
你需要买带保护板的4056模块!也就1块多。

网友G:
为啥要接反?我给电池充电都是要再核查一遍再上电,注意细节就不需要添加辅助的措施。

网友:
独辟蹊径,好办法,赞一个

网友:
4056ES内置防反接电路,电池随便放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需要买带保护板的4056模块!也就1块多。

1元多带保护的?买不到啊,不然你给个链接看看。为了利益最大化,厂商大量生产销售不带保护的4056充电板,这个很明显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啥要接反?我给电池充电都是要再核查一遍再上电,注意细节就不需要添加辅助的措施。 ...

我也曾经像你这么想,但当我烧毁了几块4056板后我知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