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种旋钮叫什么?不是编码开关

楼主(2019-11-24):
看图 可以左右拧一下,不能整圈转
左拧1 3脚接通,右拧1 2脚接通,3 4本来就是连一起的

网友:
带开关的电位器

网友:
“左拧1 3脚接通,右拧1 2脚接通”——不就是旋转开关吗

网友:
自复位的旋转开关吧,类似当年的VCD的上一曲下一曲,那转盘,

网友:
旋转选择开关

网友:
这种开关比较少见。

网友:
以前好多收音机都是这种音量和开关一体的电位器

网友:
汽车音响上多的是这玩意,名字还真不知道,选曲用的

网友:
转换开关,只是做成电位器外观了吧,为了小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