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一个电动送风防雾霾口罩

楼主(2019-11-24):
放久了,不充电了估计是电池不行了。拆开看看。看了下,就是个充电控制加两节锂电池和风机,还有这风量控制电路吧。

楼主:
再来两张照片

网友:
这是什么鬼?这玩意需要送风?

网友:
电动抽风,是不是过滤的太细,人吸不动?

网友:
还是无刷电机的,拆电机玩

楼主:
实际用了一个冬天左右,发现还行,有优点有缺点。优点是鼓风机送风,戴上口罩,人不憋闷。缺点是风有些凉,充电一次只能使用四小时,价格贵。由于开关是轻触按键,电池没有一个彻底关闭的开关,放久了电池就费了。就像现在这个。

网友:
没想到是三相无刷电机,好像是强磁转子,比充电风扇的单相无刷电机效率高,电磁噪音小一些等。

网友:
还是无刷电机看着舒服啊

网友:
冬天戴着这种口罩,嘴会不会有点冷?

网友:
是个好玩意,

网友:
买过不带风扇的,老憋气了

网友:
没发现驱动板呀,三相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