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问下MINI PCIE接口能直接接minipcie硬盘么?

楼主(2019-11-24):
全高半高的都是MINIPCIE接口,这个全高的能接minipcie硬盘么?是不是有要求的?谢谢!

网友:
能接,但不一定能启动。

网友A:
MINIPCIE不可以接硬盘,你这全高是接无线网卡什么的,可以插硬盘的叫MSATA接口,与MINIPCI-E外形一样,定义不同,一般主板都有标注的用来区分是MSATA或者MINIPCI-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INIPCIE不可以接硬盘,你这全高是接无线网卡什么的,可以插硬盘的叫MSATA接口,与MINIPCI-E外形一样,定义 ...

有minipcie的硬盘的,而且就和msata一模一样,以前要贵很多,现在不值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minipcie的硬盘的,而且就和msata一模一样,以前要贵很多,现在不值钱

你所说的MINIPCI-E的硬盘,我们叫MSATA硬盘,是跟MINIPCI-E一样,但它的定义是MSAT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MINIPCI-E的硬盘,我们叫MSATA硬盘,是跟MINIPCI-E一样,但它的定义是MSATA ...

联想一体机用的就是minipcie的硬盘,硬盘上多一个pcie转sata芯片

网友:
我记得有三种定义,接口完全一样,但不通用,最多的是msat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INIPCIE不可以接硬盘,你这全高是接无线网卡什么的,可以插硬盘的叫MSATA接口,与MINIPCI-E外形一样,定义 ...

貌似有MINIPCI-E转SATA的转接卡,可以转2个SATA接口出来

网友:
有这种硬盘,只是很少见,不要直接说只有msata哦

网友:
神州笔记本可以在bios里配置可以查3G4G网卡或者msata硬盘,mini pcie硬盘估计不行,太少见,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有MINIPCI-E转SATA的转接卡,可以转2个SATA接口出来

可以,已经成功,但现在硬盘供电是个问题。只有一个2PIN接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02856&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