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变废为宝~美国福果Fugoo XL蓝牙音箱拆解修复并解锁电池

楼主(2019-11-24):
前言:

前阵子逛闲鱼偶遇一台报废的Fugoo蓝牙音箱

外套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机芯,不过也正因为没有了外套,才让我见识到这个音箱不一般,硕大的无源辐射器和四个单独的高音喇叭,让我对它产生了兴趣,由于对这个品牌比较陌生,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听说过,所以一直没有下手。另一款低端的美国FUGOO蓝牙音箱拆解。

过了一阵子,发现这个音箱还没有卖出,于是我就开始到官网了解,发现这个音箱竟然是这个品牌里定位最高端的型号,官方指导价高达$399美元,这时候就还是有点心痒了,
看卖家挂了这么久都没有卖出,打算压压价看他卖不卖,于是我关刀一挥,拦腰砍下去说实话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怕被骂,可能卖家也清楚,都挂了这么久没人问津,最后还是买了给我!
当时也没有抱多大希望能把它修好,只是想低价买回来,拆喇叭都值了。

到手后发现,这个音箱很重,非常重,只可惜拆开后发现缺少主排线、电池坏、外壳爆等问题。

以下是官网找到的图

下面是对比索尼SRS-XB40蓝牙音箱大小

Fugoo-XL明显要偏大一些,如果是带外套的话,体形会更大

拿出论坛经典22合一手术刀做准备

侧面防水盖

盖子下面是三个接口,分别是MicroUSB数据接口、5.5x1.7mm DC口、USB充电宝输出接口(不支持USB-A功能)

另一侧是电源开关和蓝牙配对按钮,还有3.5mm音频输入插孔,下方两侧是重低音喇叭的保护网

两侧是巨大的无源辐射器

还有两侧4个独立的高音喇叭

别走开,下面更精彩.................

楼主:
拆解:

线拆除两侧的低音喇叭保护网

两侧一共8颗梅花螺丝

拆下的两个保护网

养眼的重低音喇叭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了

肥大的软边

接着拧下机身的8颗螺丝就可以拆开外壳了
内部非常紧凑,密密麻麻的零件,果然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主板和电池是固定在一起的,而整体是通过8个橡胶支撑着,并没有螺丝和外壳连接

主板正面

蓝色和红色插座为两个高音,白色为一个高音,这三个插座组成了一个声道,
另外那个排线插座则是连接开关和蓝牙按键以及3.5mm声音输入插孔

几个电感舍得用料,做工出奇的好

这一侧则是另一个声道的三个喇叭插座,还有蓝牙模块

楼主:
电池部分
这是电池和主板连接的排线

电池包裹在框架内

采用了LG的18650锂电,4节串联设计

小小的电池组使用了两个温度传感器

这是支架的防震橡胶

整个核心就靠这8个橡胶固定在外壳上

分离框架

取出电芯

电池和笔记本电脑一样,是可单片机管理的

楼主:
核心特写

蓝牙模块,和之前拆解的普通版Fugoo一样

CSR8670蓝牙芯片

主板背面

德州仪器的TPA3118数字功放芯片,功率可达2x30W

主板一角密密麻麻的三极管

电源管理部分

这个地方有焊接法过

这是主排线接口,连接充电小板的,可惜排线都已经丢失了,所以无法充电

这就是充电小板

小板一端的排线是焊接的,是在搞不明白什么人可以把排线都弄丢了

这是另一侧的小板,电源开关、蓝牙配对、3.5mm音频输入、指示灯

重低音喇叭

做工好不好就不用多说了

从长度就能看出,这喇叭行程很长

透过缝隙可以看到,喇叭采用了双层软边设计,音圈打孔透气

整个小喇叭都被软边和音圈帽占据,纸盘都省了

4个高音喇叭,两个串联为一个声道

一共8单元6喇叭(2个重低音无源辐射器)

48颗螺丝(不含外套20颗)

散件全家福(不含外套)

楼主:
修复:

由于缺少主排线,只能先焊接电源线测试了,
经过简单测试,机器能打开,但无法充电,在拔掉电池的情况下充电电压正常,插上电池电压就不正常了,所以确定电池是有问题了

先给充电小板飞线修复

由于两侧都是焊接死的,所以必须预留做够长度
经过一番折腾,IO接口都恢复正常工作

再解决电池问题
电池故障是没有输出,也无法充电,单独给每一节电芯测量都是有电压的,但只剩下一点几伏,初步估计是电压过低被锁了

上仪器检测,果然是锁住了,解锁完美解决电池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外壳的固定螺丝口都爆了,没法固定外壳,箱体漏气导致破音
于是想了个办法是用加长螺丝杆取代原装螺丝,电钻打孔扩大并打穿原来的螺丝孔,从两侧夹紧外壳。
由于上下厚度不一样,边缘还是斜面的,前后买了多种螺丝杆,最后确定用了两种长度的M5螺丝杆。

这是最终修复的效果

至此音箱已经修复完成,正常使用,
虽然螺丝丑了点,但是自己用无所谓了,重要的是音质够好就行了。

后来多处打听才知道这个音箱使用的是19V的充电器,又找了个笔记本19V电源来改成普通DC头的线

这是普通5.5x2.1转5.5x1.7的转接头,外面套了一段热缩管

其实有成品5.5x1.7的笔记本电源买,只不过能省则省自己改一个将就用着

充电问题又解决了

对了,说到音质,这个对比我自己手上的索尼SRS-XB40还要猛,低音沉而不闷、高音清脆,
可能有人会问了:和Bose mini比怎么样?
这个问题早在以前拆解SRS-XB3的时候就说过了,SRS-XB3都能甩mini几条街,更不用说SRS-XB40和Fugoo XL了
SRS-XB40的对手是BOSE SoundlinkⅢ,不夸张的说,FugooXL甩BOSE SoundlinkⅢ几条街。
延伸阅读:美国FUGOO蓝牙音箱拆解(FSNA1/TOUGH 2.0)

最后
附上官方的技术文档

本来想上传一段自己录制的试听视频的,无奈破小米录像完全没有低音效果,还是放弃了。

补充内容 (2020-1-15 00:09):
更新试听视频,链接在楼下

网友:
高手,解锁软件都有

网友A:
啥,还有解锁软件,我以为断电激活就好了呢

网友:
楼主捡着宝了。

网友:
高手啊。不知道哈曼魔力300的线路板会搞吗

网友:
不错,修复成就感归纳

网友:
技术大拿

网友:
好技术,牛人一个。

网友:
厉害了,竟然有解锁设备~

网友B:
这牌子的是不是外壳材质有问题啊 爆螺丝柱。

网友:
你比厂家都厉害

网友:
楼主能不能解bq30z55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还有解锁软件,我以为断电激活就好了呢

凡是带管理的电池,断电的话大部分都会锁死,也就是说不能更换电芯,必须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牌子的是不是外壳材质有问题啊 爆螺丝柱。

外壳材质倒是挺好的,好像是ABS+PC混合型塑料,可能是调配比例问题吧,
上次那个普通版的Fugoo也是多处爆裂

网友:
感觉螺丝弄上后也挺好看的。

网友:
这是高手,高手,高高手,解锁软件都有,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