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友中音响技术最低贴~ 换高音 拆高音

楼主(2019-11-24):
看到广大拆友动不动 改造音箱啊 ,换电路板啊 升级啊 等等的 ~
我这个 怎么说呢, 算是技术最低贴了。就是把旧高音拆下来 新高音按上去 就这么简单
只不过这个箱子 估计拆的人少,想了想,还是放上来吧。大家就当看看热闹
吐槽下,~~~~~
我本来以为这玩意是实木的,结果是中纤板+贴片的 。。。算了。

丹拿原厂送了两个密封垫,原厂密封垫和单元面板粘的非常结实,把单元推出来的时候,密封垫多少有损伤,只能直接换了

一撕 ,原厂的垫子就能撕下来 不过会带下来一点点中纤板的表皮 、 这个也没办法,中纤板就这个性质。。。

贴好新的~~~~

安装引线。 这个线是卡子固定的,所以只要极性正确就OK 。有黑色边的接正 ,千万别黑色接负啊!!!

单元装上去后,其实还是比面板高的。这里螺丝拧到 斜边和面板齐平就可以了
原厂的螺丝 拧的一点也不紧 所以我也不往死里拧

拧好就这样

另一边也一样发

撕~~~

粘~~~~~~

完成图。

装修

箱子是找人做的,尺寸很合适。但是发现放进去和拿出来时,会因为气压原因,鼓动单元振膜,就切了一些气道

不过 还是不太够,以后就慢慢拿出来 慢慢放进去吧

另外 。这个玩意的工艺 和外表还是有落差的。。

看这个导线孔里面的胶水涂的!!!

下面说说这个高音
老实说, 反正觉得丹拿配件价格太贵!
平方高音 在几个月前,还是丹拿的现任旗舰 ~  现在出 E3了
平方高音的声音明显比330D 强
同样的厚度和密度的情况下 平方高音的细节能力和层次轻松压制330
至于结构。。估计不是专业人士,完全看不出来什么明堂~~

高音拆看就这三大件 1 振膜 2磁铁 3面板
磁铁磁力非常强 起子吸上去拔下来很费劲

线圈上黑色液体是液磁
1 能增强缝隙间的磁场 2可以给线圈散热

正面这么看 也没啥

再看看背面~~、、、、
唯一能看出来的是 确实是丝膜的。。

另外 也是因为好奇(还是吃的太饱了)
也试了试硬膜

说实话,丹拿高音独步天下,有高音皇帝的称号
不过 ,在越来越多的新技术面前 如 钻石高音 铍高音等等面前 。

刚开始裸听了下。老实说 感觉铍高音 虽然不刺 但是声音自带硬化效果  尤其是电吉他的时候 能让人狠狠想起来 重!!金属!
所以一开始 我还是人为 丹拿的高音还是很强 至少大部分所谓的高级高音 不是对手

但是真的整套齐全了 分频器搭配好了 再听 、、、、、

嗯~~~~ 丹拿的高音确实再不进步 ,就危险了
这还不是西雅士那个钻石高音 只是7140

最后再看看丹拿漂亮的兰花盆低音~ 不过绅士宝的 这个低音也不遑多让啊!

这对的低音 非常崭新,磁钢上没有半点锈迹 !
无论是高音 还是低音 甚至重换的高音  全部都是 一对一个同号的

再剩下的真的拆不了啦~

上些示意图吧

导向管为了避免大声压时震动 专门通过螺丝固定到箱体上的,足见其工艺精湛到位 ,实际上 为了密封,这个导向管还是涂胶了的~ 前面有图为证~

25周年纪念版的分频器,采用了多线并绕的大电感设计,另外,整个分频器固定到背面的铝板上,增强电阻等发热原件的散热~

可以说 25周年算是丹拿书架箱里 很优秀的作品了。

网友A:
小箱子套大箱子?你这是收藏还是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箱子套大箱子?你这是收藏还是哪样?

没办法 推不动 原来的箱子烂掉了 ~ 现有功放推起来 高音还是存在有点过亮,所以先装起来。回头等想搞了 再使劲搞搞~

网友B:
不错的,放箱时不理解。

网友C:
貌似丝膜球顶,高音亮就串电阻衰减一下噻,不用可惜了

网友D:
不都是锯末板的箱子么,实木的容易变形?

网友E:
还是原来的气道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放箱时不理解。

这么说吧 手里有几对箱子,这一对暂时没发挥的机会,先让他歇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丝膜球顶,高音亮就串电阻衰减一下噻,不用可惜了

原箱的分频器相当完善,箱子本身的频响曲线也非常平摊,乱改只会把好好的东西弄坏的 。手里现在4对箱子,这一对暂时没地方发挥。放起来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都是锯末板的箱子么,实木的容易变形?

有些是实木的,有些事锯末板子贴皮的 ,实木的也未必好。就比如现役的这一对实木的,厂家居然给我把结疤打进来了 让我特别生气,找了原子灰补了几次 才满意

给!!! 你要的实木箱子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原来的气道好

原来没气道 ,箱子塞进木盒里 拔不出来的~~~~

网友F:
现在发烧的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发烧的少了

这不都是生活压力给压得么,谁没事干 不挣钱不做家务,躺那里听音乐啊

网友:
哈哈,玩音箱的也是无低洞,这东西也没个价钱,多少钱都可以造进去

网友:
这烧该治治

网友:
丹拿书架箱

楼主:
其实就那样

网友:
看喇叭(高大上该说扬声器)就是高级货

网友:
看上去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丹娜唯一的缺点就吃功放,功率不够难推,音质看个人取向了,不是纯功不好推的,音源,前置省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