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冬天到了,电热水龙头准备一个吧

楼主(2019-11-24):
益度的,功率3000

接口时铝镀铜色,应该是氧化的

铭牌贴错了了,3000的

打开盖子

加热线圈,

看似不锈钢的,实际不清楚

另外一侧盖子打开

电路紧凑

设计二重保护,1是低水压,2是过温保护

拆下来水压开关,水压够的时候,就会顶住这个开关

这个就是触点

有点发黑啊

里面黄铜管,是温度开关,过温保护,考虑到这个强大的功率,有水的时候有用,干烧估计反应不过来

前面显示器,温度显示的,没拆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里面一个热得快

网友A:
这是新的啊,新的触点怎么会发黑呢

网友:
这东西实践久了锈多

网友B:
里面还有水压开关。水压低了接点连不上。我都用坏好几个了。有上进水和侧进水的两种。

网友:
干烧要等外壳变形后才反应过来断电。最后自有发热圈功能正常,其他都变形了,无维修意义而报废。

网友:
我第一次买的是铜接口,过了几年再买就是铝的了

网友:
到限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里面还有水压开关。水压低了接点连不上。我都用坏好几个了。有上进水和侧进水的两种。 ...

我家里的也是,好像两三个不能用的,也都是水压开关出问题,最后烧两三壶水慢慢用。

网友:
铭牌都能贴错的产品,也敢用?反正这个我是不敢用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啊

网友:
水龙头式的寿命不如壁挂的长!

网友:
电热功率大,估计得铺专线了

网友:
这玩意不怕漏电?

网友:
别买这种横的,要买竖的那种。为啥,你过些日子坏了拆开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新的啊,新的触点怎么会发黑呢

出厂测应该是出厂测试搞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的也是,好像两三个不能用的,也都是水压开关出问题,最后烧两三壶水慢慢用。 ...

家里安装了三个,经常用的那个换了水压开关,买了三套开关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还有水压开关。水压低了接点连不上。我都用坏好几个了。有上进水和侧进水的两种。 ...

里边水压开关淘宝有皮碗卖的,单独换,漏水处理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安装了三个,经常用的那个换了水压开关,买了三套开关备用。

嗯,这个电流很大,比较容易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