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拆小博WE10C无线路由器,探索刷第三方固件

楼主(2019-11-24):
小博已经名存实亡,最后的金币没达到220的也不能提现,只能换高价垃圾货了,再加上原来吸粉留下来的一些设备,不少人都想刷第三方固件发挥余热。说真的如果不吸粉真没人用小博的固件,流控几乎没有,功能也特简单可说没什么功能吧。今天周末有空再拆一台WE10C,仔细了解内部结构后才能探索刷第三方固件的。

楼主:
虽然知道了主芯片是QCA9531,闪存为16MB,内存为128MB,还有功放等。拆机后仔细查找电路板上信息,再结构网上图片,基本上可判断出这货不是四海代工,像是共进电子的货。我按四海的恢复固件方法反复测试也进不了192.168.1.1,无论怎么按着重启键,只能进入恢复出厂模式,有熟悉这货的朋友不?请赐教!!

网友A:
直接编程器刷,先备份一个,再刷breed。

网友B:
小博跟爱快差不多吧.贴出ttl信息看看.接上TTL上电开机看输出,看回车暂停.拆了就不怕了,进Boot无非就那么几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编程器刷,先备份一个,再刷breed。

目前还没找到合适的固件也不能随便刷呀,那样折腾不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博跟爱快差不多吧.贴出ttl信息看看.接上TTL上电开机看输出,看回车暂停.拆了就不怕了,进Boot无非就那么几 ...

这个结构已经网上搜索或与网友交流与爱快结构不一样,刷爱快启动不了的。还没焊上插针,N久没用TTL线也是要找呀,不比年轻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结构已经网上搜索或与网友交流与爱快结构不一样,刷爱快启动不了的。还没焊上插针,N久没用TTL线也是 ...

CH340走起.针不用焊接,洞捅开直接插,挂着触点就行.我也不年轻了.2有9.好这口,没办法.背着一箱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340走起.针不用焊接,洞捅开直接插,挂着触点就行.我也不年轻了.2有9.好这口,没办法.背着一箱工具. ...

2有9与我相比太小了,是你的2倍再拐个弯是什么概念知道不?视力不行了呀。

网友C:
謝謝分享  移动光猫一体了,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謝謝分享  移动光猫一体了,省了。

那是垃圾货,不如大妈实惠

网友D:
它就是圈钱的媒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就是圈钱的媒介

硬件配置还行,现在想发挥余热呀

网友E:
上编程器,备份原固件,提取ART,,Breed,,然后随便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编程器,备份原固件,提取ART,,Breed,,然后随便搞~~~~

这个不是8脚,是16脚呢,先搜资料再动手,这种16针的我不太想拆,看TTL接上如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8脚,是16脚呢,先搜资料再动手,这种16针的我不太想拆,看TTL接上如何吧。 ...

都是25系列SPI Flash,,,,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件配置还行,现在想发挥余热呀

一体猫就那个德行.硬件设计能力还跟不上水平.魔百盒跟黑猫精灵的区别吧.建议换AC路由

网友:
可以用CH341A等编程器,夹子夹着先备份固件,然后想刷啥刷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体猫就那个德行.硬件设计能力还跟不上水平.魔百盒跟黑猫精灵的区别吧.建议换AC路由 ...

你看清楚没有?这个是猫吗?如果是猫也是国宝猫

网友:
看了这个才想到里面还有点钱,可惜被TX这么一搞,小博也是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