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不见不散播放器LV390

楼主(2019-11-24):
不见不散mp3,LV390

这个蓝色的边是胶粘上的,用刀轻轻撬下来

6个螺丝

里面是这样的

注意这个喇叭

4根线,是立体声吗

25D80SIG存储器8M,PAM8406功放

PAM8406功放电路图

电源连接板,标识LV390

喇叭侧面

喇叭前面

喇叭后面4Ω3W*2

原装电池BL-5C

原装锂电池1000mAH

谢谢各位大神观看!

网友:
双音圈啦叭,没接触过。

网友:
双音圈,两个声道实际合成一个

网友:
电池很有意境,“不见不散”。

网友:
挺长久的公司同事,这款产品还有被定制成无fm的念经书的机器

网友:
喇叭会不会是一个高音一个重低音?

网友(2020-04-19):
就是双声道喇叭,音质说得过去,声音很大,一次播放两个声道

网友(2020-06-28):
做工一般般了,鉴定完毕!!

网友:
亮点,喇叭。怎么接线?双音圈?

网友:
电池挺多熬个2小时左右!!

网友:
BL-5C电池是不是已经在这类小电子产品烂大街了?诺基亚用BL-5C电池的手机是不是永远都有电池换?

网友(2023-04-20):
看到播放器,我想起了前两年买的乐廷E500,充电口坏了,然后联系旗舰店客服寄修事宜,客服说自付来回运费,给我换新.真是太好了.我最终出了7+5,换来一部新的多功能蓝牙插卡收音机

网友:
不见不散,见到了就拆散了。

网友:
10年前的产品,带外放,还不错

网友:
小型音响,这个以前很流行。音质一般声音很大

网友:
BL-5C电池,成这种小电器标配。

网友:
所谓的双声道喇叭,

网友:
不见不散的音质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