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大神,SM2258XT+三星UFS 如何开卡

楼主(2019-11-24):
手上有一块128G固态,SM2258XT的主控+三星UFS颗粒(KLUCG4J1CB),大神们谁开过这种固态,有工具吗?

网友A:
先下一个2258xt的工具看看id再说吧………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能找到的工具都开不了,找无奈买的转接贴转成152脚的,芯片4ce的MLC上3268,速度还不错,读130写90,3267试了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下一个2258xt的工具看看id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下一个2258xt的工具看看id再说吧………

EC3A9443A4C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能找到的工具都开不了,找无奈买的转接贴转成152脚的,芯片4ce的MLC上3268,速度还不错,读130 ...

有转接贴链接吗,求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转接贴链接吗,求一个

没有链接,在无奈群里@他直接找本人,

网友:
第一片id不对(F01),片子挂啦,拆掉再开剩下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能找到的工具都开不了,找无奈买的转接贴转成152脚的,芯片4ce的MLC上3268,速度还不错,读130 ...

ufs转152?这么骚?

网友(2020-02-22):
这块主板出售吗?

网友(2021-08-31):
你卖给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下一个2258xt的工具看看id再说吧………

EC3A9443A4CA

这块盘咋开的?

网友:
看错了,19年底的老贴子

网友(2021-11-03):
请问有没有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