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更换艾利和硬盘播放器硬盘和hold开关(iRiver iHP-120)

楼主(2019-11-24):
一不小心弄断了hold开关 正好网购其他元器件顺便买了几个小开关 直接拆 三星256m sdrom和摩托罗拉的主控

飞利浦的立体声音频编解码器 音质的关键就是它 事实证明 这台机器的声音非常的棒 非常的大气耐听 模拟味道十足

充电管理和硬盘接口

请出零件

烙铁头比较粗 所以活儿干的也不细致

原装东芝20G的CF口硬盘 1.8英寸 皮实耐操

整块电路板比硬盘稍微长一点 这台机器不光音质很棒 可玩性也非常的高 接口从左往右分别是3.5耳机输出、全功能液晶线控接口、光纤/模拟输入接口、光纤/模拟输出接口,这东西居然可以当解码器来玩,在当年众多生产硬盘播放器的厂家中 就数它功能最多 音质最好(苹果ipod、索尼HD系列、创新、东芝、iAUDIO的声音都很一般)

hold功能复原了

它提示锁定的标志是个大写m 不了解什么意思

新成员加入 64G的闪迪固态 储存无损WAV能装下很多很多

转接板

上机了 磁带、cd、md、硬盘播放器最终都被淘汰了 为什么?体积呗 方便呗 快呗,还有些人硬盘换成固态后把腾出来的空间加装了电池,我觉得无所谓了 ,固态的工作消耗比硬盘低很多,换块新电池,连续播放24小时还是没问题的 之前只有十个小时左右

恢复原状,镁铝合金的外壳拆掉硬盘后轻了不少 但手感依然很好 也没有别人说的换成固态后音质会变差底噪会增大 因为我有两台H120 另一台硬盘的 专门ab对比过 至少我听不出区别。

我很喜欢玩耳机,从小就玩随身听 对那些东西很有感情 现在没事了还拿出来些磁带随身听都让他们转一转 毕竟十几二十年的物件了 声音还是很好听的 纯模拟的声音 最耐听的声音 还有cd md 家里这些东西太多太多了 欢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讨论。

网友A:
sony的硬盘mp3底噪可真大,并且超重低音没有。

网友B:
闪迪半高ssd 多余的空间可以塞块电池 貌似我箱子里还有这个硬盘的转接卡一块 这个硬盘和ipod3代 4代的接口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迪半高ssd 多余的空间可以塞块电池 貌似我箱子里还有这个硬盘的转接卡一块 这个硬盘和ipod3代 4代的接口 ...

可能是当时硬盘的类型少 好多的硬盘播放器用的都是这样的硬盘 包括一些dv也是 我手头就有一台20G的ipod用的就是这硬盘 还闲置两块20G的 想买个硬盘盒利用下 但硬盘盒比硬盘还贵

网友C:
羡慕这种老部件,以前穷,啥都没有

网友D:
音质是玄学  万元听个响系列  还要分核电火电水电风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当时硬盘的类型少 好多的硬盘播放器用的都是这样的硬盘 包括一些dv也是 我手头就有一台20G的ipod用 ...

楼主想请问一下,WAV格式你都是从哪里下载的,据说现在假的WAV资源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质是玄学  万元听个响系列  还要分核电火电水电风电

你说对了 音质这东西 我一直认为 只要自己喜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请问一下,WAV格式你都是从哪里下载的,据说现在假的WAV资源很多。 ...

无论wav也好 正轨也好 真假其实仔细听就能分辨出来 说到从哪下载 这个门路就多了 一个是51ape 网 站还有就是一旦自己喜欢听的单曲或者专辑 直接百度也是可行的 再有就是去百度找些bt搜索的网站也可以搜到 现在能让浏览下载音乐的网站少之又少 曾经的pt80也被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当时硬盘的类型少 好多的硬盘播放器用的都是这样的硬盘 包括一些dv也是 我手头就有一台20G的ipod用 ...

20g的特殊硬盘 不值得买硬盘盒 有买硬盘盒的钱还不如直接买个tf卡都比这个容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这种老部件,以前穷,啥都没有

我以前穷 现在也穷 所以就琢磨收一些二手的老东西 能以最低的成本满足自己曾经的意愿或者是梦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ny的硬盘mp3底噪可真大,并且超重低音没有。

索尼的风格到硬盘和闪存的年代阳痿了不少 只有少数几款闪存播放器还能听听 别说DBB MB低音了 为了省电 减小输出功率 声音没有激情 再到后来的zx1 zx2 听了后也实在提不起兴趣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对了 音质这东西 我一直认为 只要自己喜欢就好

  现在手机强大了这种也只适合情怀和收藏了    90%以上的觉得手机音质就够了  不够的那些也会买个好的带外置解码芯片基本能满足95%以上的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g的特殊硬盘 不值得买硬盘盒 有买硬盘盒的钱还不如直接买个tf卡都比这个容量大 ...

其实吧 这个硬盘的故障率比TF卡低多了 备份和数据还是很不错的 一个硬盘盒三四十 不值当的 实在不行就拆开播放器插里面里拷数据 用数据时再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手机强大了这种也只适合情怀和收藏了    90%以上的觉得手机音质就够了  不够的那些也会买个好的带 ...

手机就算了 目前没一部手机的音质能让我满意的 不过的确是方便

网友:
很厉害,这么小的开关,轻松换上

网友F(2020-08-05):
哈,我也很喜欢艾利和老机器声音,IFP1,3系列,h120,h320我都收藏了好多台哈,就是喜欢,也有索尼鱼类,感觉还是艾利和的声音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我也很喜欢艾利和老机器声音,IFP1,3系列,h120,h320我都收藏了好多台哈,就是喜欢,也有索尼鱼类, ...

艾利和目前我有三台闪存mp3 795 190 195 音质自然不用说 硬盘机h120我有两台 一台换了30g的硬盘 一台换的闪存 就喜欢120的大动态 推ie800 那低音能爽翻天  索尼的机器我很不喜欢后期的 声音生硬没有活力 目前有几台索尼中期的cd和磁带机 也很好听 还有一台D100的录音笔 这机器能证明索尼的音频领域的真正实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艾利和目前我有三台闪存mp3 795 190 195 音质自然不用说 硬盘机h120我有两台 一台换了30g的硬盘 一台换的 ...

艾利和这三台音质排序您认为是怎么样的?想入手不知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