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电脑大神,宏碁EC470G速度及其卡慢

楼主(2019-11-24):
一款老婆的电脑。i5 3337u。速度极其卡慢,老是转圈圈,但是跑分挺高。

楼主:
求大神解释下原因。并给出升级意见。三代那款升级为12g内存速度会高多少

网友A:
肯定是买了骗子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买了骗子的电脑..........

不是骗子的电脑,用了好几年了。表里如一

网友:
把搜狗输入法卸载试试看,要不然就重装系统,不装其他软件,看是否还慢

网友:
要慎用全家桶~

网友B:
换电脑即可解决问题。

楼主:
啥是全家桶?菜鸟一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脑即可解决问题。

穷人一个,就是一些简单应用升级内存改善有多大

网友C:
我觉得是硬盘的问题,因为我的电脑遇见过。不过是联想的,症状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硬盘的问题,因为我的电脑遇见过。不过是联想的,症状类似。

以前是机械盘,换了三星固态,开机快了,打开程序还是慢

网友:
这个跑分高么? 此机配置已严重过时,没有再折腾的必要了

网友:
三代低压性能堪忧

网友:
一个有杀毒 一个后台有控矿病毒
一个是cpu 高温, 所以一直降频

网友:
感觉就是电脑性能不好,这电脑我用过,跑分不错,用着卡,散热也不大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大神解释下原因。并给出升级意见。三代那款升级为12g内存速度会高多少 ...

更换固态硬盘,别的不用动 检查下散热硅脂 看看干了更换,换一个好点的固态硬盘,你这个十有八九是因为固态写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换固态硬盘,别的不用动 检查下散热硅脂 看看干了更换,换一个好点的固态硬盘,你这个十有八九是因为固 ...

你好。大神。我是京东刚买的三星新固态硬盘。开机快乐,运行程序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