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 元作 』品牌节操无下限,拆、改会冒烟,会自燃的LED头灯!

楼主(2019-11-24):
『 元作 』听说会冒烟,会自燃的LED头灯,果断撸一个,拆果然问题很大。

当时感觉价格可以。

到货的头灯。

买的时候,看了一下评论,截图为证 ,果然功能强大,会冒烟,会自燃 。
梦露是大品牌 ?应该不会太差 。

看头灯这个土豪金有木有高大上 ?

上面是开关和充电接口 。这个头灯还算小巧,赞一个 。

送的充电线,没有电源适配器。。。
没有电源适配器。。。

没有电源适配器。。。

特意看下说明书

新货还是拆开看看构造为好。
后盖 。

内里一节18650电池 。

下面是保护板 ,嗯?不对,控制板?

翻过来一看,控制板 ,,,,
电源直接通18650 。。。

灯珠板 ,纤维板。上面俩限流电阻 。

这个是玻璃的透光片。

这个是铝合金反光杯 ,散热还可以 。

大粉团有木有 ?

电池和控制板,灯珠,反光杯都看了,

此头灯就缺下面这个模块,带保护板的充电板 。

此头灯内非常紧凑 。

焊接好4056充电板 。

包好绝缘胶纸 ,放在这里 。

上好头灯 ,开关看看亮度 ,有两档,高亮和低亮 。

插上充电器,看不到光,拿下灯头,看到里面是红色的。

对着指示灯部分开孔 。

找根导光柱 。

镶入孔内 ,指示灯充电灯红光亮起 。

测试充电电流 ,电池本来电量比较足 。

看到这里,你就明白为什么买会冒烟,会自燃的头灯了 。
原来的做死设计 ,直接USB接口 ,接5V输入就会电压过高 。
还让充电8——12小时,这么长时间晚上充电的比较多 。5V多的电压充8小时 ,会冒烟,自燃不稀奇。
反光杯还不错 ,塑料壳子臭味很大 ,看似再生塑料。
上面红字为什么说:“没有适配器呢?”如果配个4.2V适配器头。。。此灯还算过关。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A:
这种头灯以前10元左右买过,那时配套有充电器的,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就4.2v,充电器里没有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头灯以前10元左右买过,那时配套有充电器的,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就4.2v,充电器里没有控制板。 ...

18650没有过放保护,这是第二宗罪 。

网友:
头灯用处挺大~

网友:
DC直通没有保护板,坑死人不偿命

网友:
换一节容量大点的电池就更完美了

网友:
我对这种低价充电产品都静而远之,万一爆得不偿失。

网友:
只能4.2V充电了,但用USB口确实不对

网友:
看来圆口充电谨慎购买,之前圆口充电单档地摊灯,有过一批最简配,连原装充电器电源都没有,也是5伏直连充电。

网友:
还专门挑一个评论不行的买,哈哈,这是要维权吗?

网友:
我前两天买的室外充电灯也这德行,USB直接到电池,直接改了4506

网友:
这个头灯厂家原配电源是4.2伏的

网友:
讨厌死了,挺好的烫头设计,让你给破坏了,没见过鸡窝头吗?想想大内密探零零发那佛印炸的那样子哈哈哈
正好,前几天,电焊小伙捡了个这玩意,电池是猪血那种紫皮的也这德行,开关不行了,正好手里有个顾客扔的没有灯碗和前边圈的尸体,拆开关过去,拆开关皮钱过去,又给用熊猫4.2V充电器加4.0的线给改了个充电器,看着亮度还可以,让他花了20块钱,

网友:
这些坑人害人的奸商,真是不知道造假是犯法行为。
用5伏直流电直接给18650充电,有极大的安全隐患。(这样的事我师傅也做过。帮人修头灯的时候,由于没有合适的充电器,直接找了个充电头,然后把线改了改)

网友:
填两个7135改一下电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太能害人了

网友:
我买了几个头灯都是有充电适配器的

网友:
这年头还有专挑烂东西买,看来是家里还有空地方放垃圾

网友:
如果4.2V充电器充电,没有充电保护板,可以使用吗?

网友:
拣货,第一件事就是拆,还不如不配usb的线,不过这种直连18650的小圆头,特别容易差错5v

带保护板的4056哪里有便宜的?多备点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