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长虹3D47C5000I液晶电视拆机

楼主(2019-11-24):
周五收一大屏液晶电视玩玩,外观很新,拆机后里面也很新,电路板可以说一尘不染,应该使用时间不多就坏了。开机后屏幕左边有很宽的竖条,从屏幕正中间向左,最左侧屏幕边缘有5公分竖条区域显示正常。以为是逻辑板的问题,或是屏线接触问题,第一次拆的不彻底,各种接线重新连接确定没有问题,发现逻辑板连接的屏线有一条颜色不同,左右屏线交换后就装机。开机问题依旧。今天闲的无事,拆的更彻底一些,终于找到元凶,把液晶屏幕拆开后发现屏幕下方有点锈迹,最左侧cof上有水痕,接近液晶屏幕处有烧毁的痕迹,元凶终于找到了,最左侧cof烧毁,也预示着本次维修到此结束,换cof非压屏机不开,下小县城你懂的,这种高大上的东东买不起啊。

楼主:
最左侧屏幕屏线有一条颜色不同于其他颜色,一定有问题。

楼主:
是不是很新啊

楼主:
在来一张,多了也没有啊,竟顾得找元凶了。

楼主:
发现线索有水痕,还有锈迹。

楼主:
终于发现元凶了。

楼主:
在审元凶,看看元凶的真面目。

网友:
朋友可以拆配件卖掉了,这样比卖废品来得划算些。

网友:
这烧的真猛

网友:
有条件去市里压屏还是有希望的,技术好的基本可以正常用的

网友:
这个维修成本高不?

网友A:
搞卫生。水多了。。流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卫生。水多了。。流进去了。

没错,就不能把电路板换到上方吗?

网友(2021-01-21):
哥们这个长虹电视的遥控器有吗?我要买一个 15241219163

网友:
旧液晶电视卖的屏幕不坏的少,价格便宜尚可。

网友:
压屏10块钱一寸,还不算耗材。都能买个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