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优惠购翻车~拆一只有没有热敏电阻的温湿度计

楼主(2019-11-24):
前几天优惠购里撸了一只带时钟功能的温湿度计,7块多包邮,价格是非常便宜,但质量也是非常糟糕,用了几天,昨天开始湿度一直保持99%,扣电池无效,决定拆了看看
对比机械表

正面

背面

支架

1节7号电池

没有螺丝,全卡扣设计,斑马胶连接屏幕,不长久

蜂鸣器  小号的

湿敏电阻

拆下电路板 没发现温度传感器(热敏电阻可能集成到牛屎里面了)

网友A:
那个rt贴片就是热敏~

网友:
仿松下的电池

网友:
这个啊,贴片的

网友:
烙铁怼上去,如果没变化,那就。。。

网友B:
重新买个华盛hs-1白色的,改造方便,买了两个温度相差0.1℃还可以,百度搜下有拆机图

网友:
热敏电阻可能就是贴片的。

网友:
那个得力的机械温度湿度计也有一个,直径七公分吧,被放车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rt贴片就是热敏~

多谢指出,我没想到会用贴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买个华盛hs-1白色的,改造方便,买了两个温度相差0.1℃还可以,百度搜下有拆机图 ...

改什么功能?循环显示日期时间?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反应比较慢

网友C:
买过三个,牌子不一样,样子一样,温湿度都不一样。坑爹货。最后买了小米的

网友:
太简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过三个,牌子不一样,样子一样,温湿度都不一样。坑爹货。最后买了小米的 ...

温度还好,几个表误差+/-1度以内,湿度一直是业界比较难测量的参数,尤其是这种廉价的设备只能参考,不过我这个连参考都没法参考

网友:
99%的湿度是认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rt贴片就是热敏~

上一次看到RT还是在空调遥控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什么功能?循环显示日期时间?

改造把热敏的10k延长测量水温用704密封

网友:
家里传统玻璃棒温度计,感觉比电子和机械表性价比要高一些

网友:
哈哈。。。。这属于轻微刮伤,算不上安全事故,更谈不上翻车。。。。。
还有,这99%的湿度,估计老猪还在龙宫与东海龙王鬼混中。。。。。。

网友:
贴片的NTC,贴板上就是响应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