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记一次无效的raid

楼主(2019-11-24):
想组raid5
都已连接好
进bios发现没raid设置l项
查询 主板不支持
拍照留念
Tuf b360m s

网友:
好搞笑
其实可以买块硬盘卡来做RAID

字数补丁

网友:
其实WIN7以上的系统支持软RAID的,速度不错的,我以前做过评测的,帖子好像在老版里

网友:
这玩意还是建议用RAID卡,RAID信息存在卡里,相对安全,便宜的几十块钱~

网友:
买raid卡不就行了

网友:
普通的家用主板就算是支持RAID,一般也就是RAID0,1这两种,RAID 5是不可能支持的,RAID5要有单独的异或运算处理器,Windows服务器版可以组软RAID5,用CPU计算异或,但是性能烂的一B,真想组RAID 5 的话,就去淘宝上买块二手阵列卡,很便宜的。

网友:
华硕好多都有的
我在用着,
4个盘组raid0,速度也不咋的
以后再升级4个固态看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去 你就给我看看你这4个盘,那不如我做好raid了,进群辉一块不支持 还是单个盘。一查不支持这样软raid

网友:
都说用raid卡,raid卡成本也是很高的,国外什么火箭牌的价钱太高不考虑了,国内乐扩、西霸主控都是老方案,差不多已经七八年了,速度快不到哪去。

网友:
RAID5,服务器专用,考虑买RAID卡

网友:
自己正在用2个机械硬盘的raid0,感觉速度没啥变化……

网友(2020-12-29):
不知软RAID卡与硬RAID卡性能叔价格上究竟差多远,如果买RAID卡的话,是否就不存在主板支持不支持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