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冲击钻夹头怎么拆解

楼主(2019-11-24):
夹头里面螺丝已拆下,夹个内六角扳手,锤了几下没松,夹头下面好像是平口螺母,下不去开口扳手。麻烦问一下应该怎么拆?

网友A:
放地上,插电开起来。松螺丝方向

网友B:
这个不是电钻通电,固定夹头,不停反转冲击就可以拆卸下来么。
你这样,输出轴没固定,吃不上劲。要么用薄开口卡在轴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地上,插电开起来。松螺丝方向

憋电机呜呜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电钻通电,固定夹头,不停反转冲击就可以拆卸下来么。
你这样,输出轴没固定,吃不上劲。要么用薄 ...

卡钳卡住轴,用管钳卸夹头吗?

楼主:
当初忘了,新的时拆下一次好了。

网友C:
夹头夹内六角,通电内六角敲地板,

网友:
需要碍扳手固定电机轴,夹头是反牙的。

网友D:
夹一个大飞——6角转接柄,大飞端上冲击扳手,然后哒哒哒,你懂的!这招一出,天下夹头八成皆可拆!
这招也不行的话,使禁招:用喷枪对着夹头里面喷一通,这招一出,天下无夹头不可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头夹内六角,通电内六角敲地板,

那非得打起来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一个大飞——6角转接柄,大飞端上冲击扳手,然后哒哒哒,你懂的!这招一出,天下夹头八成皆可拆!
这招也 ...

家里电动工具就这个冲击钻还有个小电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非得打起来不可

脚踩上,通电注意不要一直按住,一瞬间就放手,反复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脚踩上,通电注意不要一直按住,一瞬间就放手,反复几次

这种220V的这样操作很危险的!很容易受伤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电动工具就这个冲击钻还有个小电磨

不怕电钻有小概率损坏的话,夹个内6角扳手,夹紧,然后把电钻头空隙垫平,拿个锤子什么的,使出你最快的速度,敲击6角扳手把,多敲几次,有96%机会弄开!注意:此处的是正丝不要敲反了
(可先弄点油泡一下)

网友E:
螺纹是反向的。轴用扳手固定后,再夹头夹住6角扳手,就能拆了,

你这钻是没有反转功能的,夹头安上轴上不会很紧的,如果大力拆不下来的话,说明拆的方向不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螺纹是反向的。轴用扳手固定后,再夹头夹住6角扳手,就能拆了,

你这钻是没有反转功能的,夹头安上轴上不 ...

我也问下,螺丝是反丝还是正丝?夹头是反丝还是正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问下,螺丝是反丝还是正丝?夹头是反丝还是正丝呢??

螺丝是反丝 夹头是正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钳卡住轴,用管钳卸夹头吗?

轴固定住,夹头夹住一根内六角,用手扳内六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问下,螺丝是反丝还是正丝?夹头是反丝还是正丝呢??

里面的锁紧螺丝是反丝,钻夹头是正丝。

网友:
也就是说逆时针可以松钻夹头,夹上内六角,固定电钻,用锤子快速敲击六角扳手的尾巴,一点要快,别怕伤到主轴,没有拆不下来的。喷WD-40的确可以加大敲开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