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SM3350 UFS2.1 256G 写150M/S 读 400M/S 只要179块钱

楼主(2019-11-24):
闪存为 三星拆机UFS 2.1 ,拆下来读取数据,全是空的,寿命全部100%(寿命定义中只>90%这个选项,具体可以参照规格书,UFS芯片寿命可在焊接钱通过适配的编程器进行读取)

主控为SM3350  (这个主控板比较贵,一个光PCB的价格就已经超过了一个正常SM3268这种PCBA 的价格,其他可以自己再算下)

外壳为金属旋转

单价 179元,也可以加30元使用CNC磁吸外壳。

速度 写150M/S(这种级别的颗粒就这样的写速度),读取400M/S

不可量产,也没有量产的意义。

运费8元全国大部分地区,偏远需要适当补运费。圆通 快递。
下单地址
注意标价是2倍价格,因为淘宝有容量价格判定机制,标低了会判扩容。
拍下后别付款,联系旺旺,会有人改价。

网友A:
万恶的淘宝,人为的以各种名义抬高商品价格,推高中国物价!恶心马狗逼!有些东西成本3毛,售价5元是一般合理利润范围,但淘宝要求必须卖18元以上否则判断为假货给予处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恶的淘宝,人为的以各种名义抬高商品价格,推高中国物价!恶心马狗逼!有些东西成本3毛,售价5元是一般合 ...

不完全正确。如果你开的是B店,那就可以标的很低。C店的话标低了你会因为价格排序排到前面去。所以人家不允许你这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完全正确。如果你开的是B店,那就可以标的很低。C店的话标低了你会因为价格排序排到前面去。所以人家不 ...

很明显,花了钱的b店就可以为所欲为,c店就要受到各种限制,真特么是个马狗逼啊,太孙子了,靠自己垄断地位照顾花了钱的商家打压没花钱的商家。而且以扰乱市场秩序的名义。不要脸。

网友:
无奈哥的帖子要支持一个,以后还继续找你要U盘,什么狗屁顿都没你老哥弄的好用

网友:
U盘啊,看看无奈

网友:
无奈的帖子要支持一个,以后还继续找你要U盘

网友:
有木有128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