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教大家这个丝印s48 w6d是什么电源管?蓝牙音响内的。

楼主(2019-11-24):
这个是头戴式蓝牙耳机的电路,拆开看见这个电源管周围熏黑了,已擦过。

三只脚那个电源管型号写着 S48  w6d,请教大家它是什么管?

还有旁边那个估计是自恢复保险丝不知道多少A的?

网友A:
看起来像3.3V稳压管,因为蓝牙芯片多用3.3V,这个芯片长得像稳压管,靠近电源保险丝还能烧毁的还是稳压管。保险丝就随便替换吧。

网友:
好像是1117一类的稳压集成块,给芯片供电的就看是几伏的

网友:
应该是PBSS5240X三极管,40 V, 2 A PNP

网友B:
你这耳机好复杂啊,带降噪还是带屏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3.3V稳压管,因为蓝牙芯片多用3.3V,这个芯片长得像稳压管,靠近电源保险丝还能烧毁的还是稳压管。 ...

应查周边电容有无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耳机好复杂啊,带降噪还是带屏幕啊?

带降噪和触摸。还有4块电路板没拍出来。

网友:
PBSS5240X 丝印S48 贴片 SOT-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