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350-27改可调可谓是风生水起啊 成了网红电源了 最强性价比的明纬350-27

楼主(2019-11-24):
改装494  学习494 怎能少得了明纬的S-350-27 简直成了网红电源了 凭借超高的市场保有量 及超稳定的性能
白光 电钻 电锯 维修台供电 充电 ZVS 。。。。用处好广泛啊
上传我的改装方法吧 也可以不加辅助电源 不过空载最低只能调到12V左右

楼主:
494的2脚上的电压高低控制输出电压高低  15脚上的电压高低控制输出电流大小

楼主:
上上下下折腾了上千台了 不愧是明纬  相当稳定耐用!!!

楼主:
有配套元件包 省去分别购买的运费 3296 10K电位器比较小巧 不够耐操吧 不过便宜啊 体积小啊 呵呵

楼主:
可以自己找一个外壳 或者加工一个挡板 等等多种自由发挥改装 实用性强哦

楼主:
看网友改装挺好玩的  确实冬天可以拿来烤火了 哈哈

冬天可以烤火了

网友:
太厉害了。搞得心动得很

网友:
我也买了两个,现在还没有改。老板人挺不错的。

网友A:
买了几个月了,拖延症刚好,正在改装中,不幸拆电解电容时一不小心把隐藏在固定胶中的104K63电容弄断了,欲哭无泪,停工补货中。。。

网友B:
我也改了一个,各方面都很满意,美中不足就是电流表很难调准,取中间值6A时调准了,然后小电流时又显示0,我现在小电流使用时都要用接万用表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改了一个,各方面都很满意,美中不足就是电流表很难调准,取中间值6A时调准了,然后小电流时又显示0, ...

康铜取样应该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几个月了,拖延症刚好,正在改装中,不幸拆电解电容时一不小心把隐藏在固定胶中的104K63电容弄断了,欲 ...

那个电容可以忽略不计,不影响性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了几个月了,拖延症刚好,正在改装中,不幸拆电解电容时一不小心把隐藏在固定胶中的104K63电容弄断了,欲 ...

  断脚的电容挖挖接一个脚上去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脚的电容挖挖接一个脚上去继续用

这个电容可以去除,没关系的

楼主:
坛友两台包邮哦,晒图再返2元红包哦

网友:
明纬S-350-27改可调

网友:
看到心痒痒的

网友:
不错,挺实用的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这个改后的电源有没有短路保护呀?

网友:
我的不是明纬的是正泰的开关电源电流怎么都调不到一安一下,最小电流就5A,在往下调494就停止工作了,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