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大神 万用表不准怎么破

楼主(2019-11-24):
手头一块儿VC980 好老的一块儿表 最近测直流电压 直流20V档位 正测 反侧 数值不一样 误差约0.01V 另外空载时候也是有读书的 求大神支招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这个表是7129的,折腾芯片(具体38、矿坛都有)、换100K(或者200k)晶振替代原来的rc震荡、换积分电容等会有收获,最好先确定芯片,最好有个电压基准再折腾。

网友B:
要是电位器调不了,不值得折腾就换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是7129的,折腾芯片(具体38、矿坛都有)、换100K(或者200k)晶振替代原来的rc震荡、换积分电容等会 ...

新手小白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电位器调不了,不值得折腾就换表吧。

表还很新 还希望它继续发光发热呀

网友C:
  出来回快递费,寄回厂家,或寄论坛的校表大神校表吧。

网友D:
返厂校对 价格不贵 上上个月一直流钳表失误操作返厂收20 换主控芯片周围器件

网友:
反转误差对于7129芯片来说,很容易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返厂校对 价格不贵 上上个月一直流钳表失误操作返厂收20 换主控芯片周围器件 ...

谢谢大神!

网友:
从不发射圆子弹,所以,也没注意过误差,个人认为,测个差不多就行,没强迫症的生活真滋润

网友:
基本正常的。 没有基准不要动

网友:
这不是正常误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拨盘脏了……

谢谢大神

网友F:
我买了一个一样的,二手货,这几天就能到,到时候测试一下,7129里为数不多的支持真有效值的型号

网友:
这反转误差过大了,如果经年未用则很有可能是污染氧化形成原电池,先彻底清理下看看吧

网友G:
双积分的万用表正反向确实有误差的,不是表的问题,不用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来回快递费,寄回厂家,或寄论坛的校表大神校表吧。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一个一样的,二手货,这几天就能到,到时候测试一下,7129里为数不多的支持真有效值的型号 ...

我的也是二手的 但是很新 封签还在 买时候就是看中四位半 真有效值 虽然对我来说没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双积分的万用表正反向确实有误差的,不是表的问题,不用调整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