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 s41-70笔记本开不了机

楼主(2019-11-24):
开机电源键亮一下就灭了 也没有报警声 内存和cmos电池都插拔过了 还是没反应
锂电池能正常充电

网友A:
电池或适配器都试试。

打开查3、5V供电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某个功能的电路有短路,造成保护性关机。这种问题比较难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或适配器都试试。

打开查3、5V供电看看

测了 都没电  各大电感都测得有电阻 真是搞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