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大容量高性价比UFS/EMMC硬盘

楼主(2019-11-24):
现有一批UFS2.1、EMMC5.1硬盘,数量5000+起,基本为128G起步的,少数64g/32G的,大部分是手机主板生产线整板不良拆机的,全新未上机的也有一部分,该硬盘为一般是生产线灌入资料后,测试主板功能缺陷超出维修范围,被标记为报废主板的物料拆下来的,但硬盘是完好没问题的,硬盘里面可能有测试工程资料,但是一般加密了,读出来也不能解密其中的文件,非回收主板旧机拆机的,但是大部分硬盘都按安卓分区结构分过区,编程器也有,但是擦除不了分区表(不会玩),只能擦除分区里面的内容,大部分拆机硬盘rpmb加密分区都有数据,不可擦除,拆机的128g的70左右,(全新128g待定,预计是  1g/元 左右,应该不会相差太多),还有少量单盘512g超大容量的,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需要的朋友,可提供代焊接,遗憾的是不懂技术不能为大家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想要一片emmc5.1的128G拿来改小米平板2,咋卖

楼主:
128g拆机的植好球暂定75一片,新的未上机暂定115吧,这个应该要写底层才能换,暂时没有这个底层资料,有编程器提供资料应该可以帮忙写,

楼主:
另有8g/12G LPDDR4X dram上盖

网友:
分,该硬盘为一般是新硬盘咋生产线灌入资料后,测试主板功能缺陷超出维修范围,被标记为报废主板的物料拆下来的,但硬盘是完好没问题的,硬盘里面可能有测试工程资料,但是一般加密

网友:
分,该硬盘为一般是新硬盘咋生产线灌入资料后,测试主板功能缺陷超出维修范围,被标记为报废主板的物料拆下来的,但硬盘是完好没问题的,硬盘里面可能有测试工程资料,但是一般

网友A:
楼主太谦虚了,用的这么专业的设备,居然说不懂技术。能玩这种片片的技术没差的。

网友:
做U盘卖就行了

网友B:
楼主可以 做点U盘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 做点U盘卖

他擦不掉内容。分区也没法删除怎么做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 做点U盘卖

不会玩,还没试过,支持ufs的U盘主控比较少没什么选择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擦不掉内容。分区也没法删除怎么做u盘

可能是我不会擦除,编程器只会用一些简单的,借来的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谦虚了,用的这么专业的设备,居然说不懂技术。能玩这种片片的技术没差的。 ...

真的不懂,这个是朋友收回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不会擦除,编程器只会用一些简单的,借来的编程器

你在论坛开个贴免费提供2片16G的让坛友测试 擦出分区  这样坛友帮你搞定后在赠送2片128G的给他
这样你就可以直接当128G的卖了。。
岂不是更好。。
除非你已经测速通常方法无法擦写怕让大家知道后没人敢下手。。所以才说自己不懂技术擦不掉
来吧开个贴证明下你不是打算坑大家吧!

楼主:
别说16g,128g也可以送,字库换在工厂生产的这几款手机主板上以后,再通过软件修复一些参数是完全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其他用途就不知道要怎么利用,ufs的分区表是生产工厂固化的,目前不知道怎么修改这个分区表,貌似难度挺大,emmc应该直接就可以擦除用,没啥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说16g,128g也可以送,字库换在工厂生产的这几款手机主板上以后,再通过软件修复一些参数是完全可以正常 ...

哪几款手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别说16g,128g也可以送,字库换在工厂生产的这几款手机主板上以后,再通过软件修复一些参数是完全可以正常 ...

送片ufs我试试呗  部分ufs可以做U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送片ufs我试试呗  部分ufs可以做U盘了

私聊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