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DC-DC模块=笔记本外置电源?

楼主(2019-11-24):
由于本人这边总是停电,所以萌生了置办一个外置电源的想法,看了UPS奈何价格有点小贵放弃了。
所以趁着双十一购买了一个24v的锂电池,据商家说是LG电芯。计划是这样的24v锂电池配合降压模块降压到19.5v
当做外置电池使用以延长笔记本使用时间,笔记本电脑的原装充电器是130w的,根据描述页看这个电池可以工作在160w
一下的功率。不知我这个想法是否可行,电池今天刚收到还没敢实践。

网友:
可行,注意插头极性别搞错了

网友:
我用升压电路把点烟器12V 提升到15V给笔记本供电 只要插头正负对 电压 功率足够就ok

网友:
直接插上笔记本就可以了 不需要转换电压

网友:
一般笔记本的供电房屋是18~25V,只要隔离保护管是pmos的直接插25V就可以充电,nmos的话不能超过22V ,要不然nmos无法导通

网友A:
目测24颗18650,笔记本里边是6电芯,这个是内置电芯的4倍,估计可以使笔记本多延长4小时的供电,前提是电池组要够容量。

网友B:
尽量不要用降压模块,那个芯片发热大容易烧,直接把笔记本烧掉。
最简单的方法,这种是2并6串,拆开去掉一组电池,直接用。
或者改4并3串11.1,升压到19V用。
那模块发热大,一定要加大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尽量不要用降压模块,那个芯片发热大容易烧,直接把笔记本烧掉。
最简单的方法,这种是2并6串,拆开去掉一 ...

确实,使用升降压模块的话,大功率下模块发热都会很大,得加强散热,最好加散热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24颗18650,笔记本里边是6电芯,这个是内置电芯的4倍,估计可以使笔记本多延长4小时的供电,前提是电池 ...

这个电池组是12颗18650,笔记本是3芯聚合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不要用降压模块,那个芯片发热大容易烧,直接把笔记本烧掉。
最简单的方法,这种是2并6串,拆开去掉一 ...

模块的芯片在背面,有铝制散热片。是不是如果芯片烧毁模块就变成直通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块的芯片在背面,有铝制散热片。是不是如果芯片烧毁模块就变成直通的了 ...

也不一定烧了就直通,有50%机会直通,看运气。
用升压,就算烧了直通,笔记本也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