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冲击批问题,大有5228和5733H以及5733P怎么选择?

楼主(2019-11-24):
电钻已经在坛友的推荐下入了大有5282了,现在就在纠结冲击起子/螺丝批了,因为我是业余做电柜的,上下螺丝非常多
5228小巧玲珑在电柜里干活正好,但是没有档位和电量显示,价格也合适,十周年套装450
5733H是最适合的,就是有点大,长期干活有点类估计类,裸机原封480,电池也跟5282通用
5733P分310和350两个扭矩,卖家说可以换个5733H的原装头子,好是好,我担心力量太大我控制不住拧花拧穿螺丝

纠结死了,用过的朋友点醒下我呢

论坛逛了会一下子2小时过去了,又陆续看到了东成dcpl02-8e,锐气 6412D,纠结啊纠结,5228跟他们对比又做工和堆料又差了

综合大家得建议,已经彻底放弃5733了,这玩意我用不上,现在就考虑12V的了,锐奇6412D,大有5228,东成DCPL02-08E

网友:
5733h不错啊,短小,声音好听,有三个扭矩可以调节的

网友A:
你是要拧螺丝还是拧螺栓?用20V冲击扳手拧螺丝,能控制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拧螺丝还是拧螺栓?用20V冲击扳手拧螺丝,能控制得了吗?

拧螺丝多,M3-M8之间比较多,M8,M10偶尔,十字,六角都有

网友:
考虑重量的话,这个直径机械螺丝,7.2V扭力批和冲击批都可以,重量是12v设备的一半,续航差可换电池加快充能解决,速度慢点就看你拧螺丝的数量了,室内用冲击批还有个问题,噪音大,最好戴耳塞耳罩

网友B:
电柜里的螺丝,最后还是要自己上下手才放心,所以不必买扭力太大的必经携带不便,使用也太重了,鉴于使用M3的螺丝比较多,还是扭力批比较适合,冲击批打M3有点牛刀杀鸡。

网友:
冲击批主要还是在木头上打自攻螺丝用的多

网友:
冲击批的扭力一般都比较大而且不能调节,楼主如果不是经常需要拧大机丝、钻尾钉、长木螺丝等的话,一般带扭力调节的电动螺丝刀足够了。

网友:
锐奇也不错,3档扭矩调节

网友C:
锐奇吧400多两电一充,大有12v手把过粗

网友:
5228不推荐,齿轮箱都是塑料的!没有电量显示没有扭矩调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拧螺丝多,M3-M8之间比较多,M8,M10偶尔,十字,六角都有

大有18V冲击扳手,300多NM,不怕重,不怕打爆螺丝,可以上。300多NM汽车轮胎都能拆,拆个电柜螺丝不是小菜一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有18V冲击扳手,300多NM,不怕重,不怕打爆螺丝,可以上。300多NM汽车轮胎都能拆,拆个电柜螺丝不是小 ...

大哥,这个力量太大了,我都是小螺丝居多,上这个不实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锐奇吧400多两电一充,大有12v手把过粗

朋友锐奇的那个你用了怎么样?论坛那个商家推荐的我也去看了,机器都是2016年,有点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柜里的螺丝,最后还是要自己上下手才放心,所以不必买扭力太大的必经携带不便,使用也太重了,鉴于使用M3 ...

推荐下呢,用什么扭力批好

网友:
这个其实你用脑子想一下就知道了 为什么会有5733电扳手和起子机的区别  家用得买5733起子机   扭矩适合绝大部分家庭常见螺丝
但是电扳手那东西就不适合了 力气太大了 他不是打花螺丝懂吗 是直接把螺丝干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这个力量太大了,我都是小螺丝居多,上这个不实用啊

那你纠结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锐奇的那个你用了怎么样?论坛那个商家推荐的我也去看了,机器都是2016年,有点担心 ...

机器没事主要看电池,我没买这个,五金店试过挺好的,12v冲击批就他可以了,大牌太贵,大有手把太粗,我现在都想把大有换了,还有三档扭力调节。

网友:
5228绝对能满足你的需求,5733 20V 那几种力太大,适合架子工用,虽然有三个档位可调但还是力太大。 如果有些地方空间小建议买一个12V 5712,适合狭小空间,5228 用习惯了,非常便捷,那种5262 调扭矩的很容易扭坏批头和螺钉尾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锐奇的那个你用了怎么样?论坛那个商家推荐的我也去看了,机器都是2016年,有点担心 ...

锐奇我有两套,用着挺不错!